单相220V电机一般用什么方法保护过载??

楼主(2006-08-01):
请问单相220V电机一般用什么方法保护过载??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能告诉我吗??

楼主:
有什么好的保护器件吗??

楼主:
我用3相的断路开关可以吗??就接2个端子!!这样可行吗??11A的电机我用11.5A的断路开关可以吗??

网友A:
不知现在还有没有那种双金属片形过热保护器,它对电机的过热和过流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网友B:
小功率的可以用温度电流熔断器,如风扇马达里面的.
大功率的可以装额定电流1.3倍的单相空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