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中如何省变量?

楼主(2006-08-01):
听别人有讲述:当授权不够时,可将下位机几个BOOL量捆绑,
在wincc中如何拆分?用什么指令?麻烦大家帮忙,急!

网友A:
位操作指令,使用全局脚本。

楼主:
全局脚本 知道。
假如上来一个16位数,怎样能得到第N BIT,
用什么指令,烦请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B(2009-06-03):
如果想省点WinCC的连接点数,在WinCC用Dword可以一次读取32个数字量。 然后在用脚本去取各个位的值,如果是报警开关量可以在报警记录的消息位里面设, 如果是反馈开关量,可以在画面用脚本取值,根据返回值来改变显示效果 如果是控制开关量,可以在控制脚本里把该字的某一位置1置0就行了 取值用GetTagDWord("tag")&0X0001)),这是取该变量第一位的语句,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