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请教

楼主(2006-08-01):
制造一台自用实验设备:控制搅拌器转速。要求是
1 启动后运行在15转(减速器轴),运行15分钟。
2 然后减速到10转,减速时间5分钟 10转时保持5分钟。
3 然后减速到7转,减速时间3分钟 7转时保持3分钟。
3 然后减速到5转,减速时间3分钟 10转时保持3分钟。
4 然后减速到3转,减速时间3分钟 10转时保持5分钟。
5 停止
数据是根据药液的混合,反应时间计算出来的。时间,转速还要求小范围可调。
开始考虑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咨询ABB三菱施耐德,都说多段速功能的加减速时间不可调。
不知道该咋办了,各位给出个主意吧。 先谢谢了!

楼主:
对不起 打错字了,应该是:
1 启动后运行在15转(减速器轴),运行15分钟。
2 然后减速到10转,减速时间5分钟 10转时保持5分钟。
3 然后减速到7转,减速时间3分钟 7转时保持3分钟。
4 然后减速到5转,减速时间3分钟 5转时保持3分钟。
5 然后减速到3转,减速时间3分钟 3转时保持5分钟。
6 停止

网友A:
三垦是可调的,但小功率只能调两个速度的时间,S系列也只能调4个速度的时间,

网友B:
有些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是可编程的,且可以循环。
一般可编程多段速功能运行优先级高于外部端多段速功能。且加减和运行时间各自独立设置。
有需要可联系我

网友C:
可以使用日搏变频器,它有四对加减速时间段,十五个段速。
有需要可联系我.QQ:505722025
电话:13083661597

网友D:
东元的15段速,时间可以调,也可以循环运行。
我公司是东元的一级代理商,欢迎来电咨询!
电话:020-34616470 34616472 34616475
传真:020-34616852
联系人:杨炳伟

网友E:
小型PLC加变频就可以实现。

网友F:
小型PLC加变频就可以实现。欢迎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G:
这个功能是可以做到的。
从你的要求看,必然要用到PLC,用PLC通过通讯修改变频器的加速和减速时间就可以做到了。同时也用不到多段速了,用通讯控制,可以无级变速了。:)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可以在运行中修改。不过我不敢说所有品牌的都可以。你再打电话,只问他们这两个参数能不能在运行时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H:
很多高性能型的变频器都有自带可编程运行的功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I:
可以看看易能变频器,有简易PLC功能,16段速,7对加减速时间,3个跳跃频率。6种运行模式:点动运行、闭环运行、PLC运行、多段速运行、摆频运行、普通运行

网友J:
可以试用艾默生新推出的SK系列变频器,工程型 ,可编程,80步容量。只是价格 呵呵 有点高

网友K:
给我联系,我们有专用的这种功能的变频器,速度,运行时间和加减速时间任意可调!13603028092

网友L:
[b]ABB的变频器ACS350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参数组18和19是时间和记数功能。
参数组84有顺序编成功能。可以编辑8段不同状态的运行,速度保持时间也是可以设置的。不需要PLC。
咨询电话:010-58217788。

楼主:
谢谢楼上的,ACS350很好

网友M:
你的转速要求太低了吧?

网友N(2008-09-28):
即便变频器不能满足多段速运行时加减速时间的设置要求,要实现你所提的功能,一样很简单,有兴趣可跟我联系,竭诚免费为你提供技术支持,旨在结识朋友加强交流。我的QQ号:623566382

网友N:
楼主说的是减速器轴的速度,转速要求再低也不是问题,只要他的减速机构的减速比达到合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