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变压器

楼主(2006-08-01):
行车设备.进线630A的三相三线漏电保护器.漏电动作电流0.3A.平时使用正常.晚上用照明发现漏电保护器偶尔会动作.特别是雨天.照明采用380/220的隔离变压器供电.因为购买的变压器铭牌上全标为控制变压器我实测了一下.副边对地电压为10到20V不等.
请问高手控制变压器器隔离变压器是否相同.
隔离变压器副边有漏电流会不会引起漏保动作.

网友A:
照明那一路再接个带剩余电流保护的断路器不就行了嘛。

网友B:
隔离变压器与控制变压器原理一样,结构上一、二次绕组间采取了加强绝缘的措施,使得一、二次在电气上能保证绝对隔离,二次几乎不存在漏电问题。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是保证电工作业安全的一种安全措施。控制变压器,是一种普通电源变压器,没有保证一、二次电气隔离的加强绝缘,仅此而已。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问题是不想在再装一个剩余电流保护的断路器.就是说照明二次线路漏电是不是真的会导至630A的断路器会动作.因为带了隔离变压器后对于动力回路是两个系统.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现在的控制变压器换成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如果仅仅是二次线路漏电况且和一次侧绝缘良好的话。630的漏保不会跳!!!
因为二次线路漏电对于一次侧只是有负载而已,(当然有可能会烧变压器)

网友E:
二次线路漏点是不会导致630A短路器动作的,原因就是你说的

网友F:
个人认为控制变压器器与隔离变压器主要区别在于副边是不是可以接地.

楼主:
共四台380/220的变压器样子全不一样.三台铭牌标为控制变压器的都分别存在10V 20V 220V不等的对地电压.只有一铬牌为照明行灯变压器对地电压为0V.所用的变压器都不能在二次侧接地的.现在因为照明漏电了.所以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分析分析.会不会是因为存在对地电压.产生漏电流了.630漏保就动作了呢,
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G:
我也是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在行车设备漏电保护器,而漏电保护器后面又装了一个380/24V的变压器用于控制接触器.有一天漏电保护器就是送不上,结果查出是24V有接地.

网友B:
隔离变压器二次一点接地,不会有电流产生,是安全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不是隔离变压器二次接地造成地。

楼主:
如果二次对地有电压,理论上隔离变压器是二次对地没有电压的.就有漏电流.那样漏保会不会动作呢.

网友H(2006-09-21):
你的变压器功率多大?你把照明用的变压器断开试一下呢!

网友I:
可能是变压器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J(2007-10-16):
你能否提供一次接线和变压器二次接线图。可以从线路接驳中寻找发现问题,还有几台变压器的对地电压的压差之大有些不能理解,这几台变压器的一次端来之哪儿?一次端的接地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K:
隔离变压器一次侧换换相,量量三相电源电压,三相电源电压不平衡可让漏电保护器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