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S3000的OPC数据采集,可提供CS3000软件+授权交换

楼主(2006-08-01):
    这段时间有个项目涉及到CS1000/3000的数据采集,通过LHS2411-S11 Exaopc OPC Interface Package(for HIS),经过咨询无需配置即可实现数据采集。我把CS3000软件包安装在PC机上做实验,从网上下载了一个OPC Client,运行发现,通过OPC Client查看到可连接的OPC Server中有一项是Yokogawa.CSHIS_OPC.1(Yokogawa CSHIS OPC Server),但是当我点击连接时,就会出错,本地和远程都是能够查看到OPC Server,但连接时就出错。试了好几个OPC Client,包括ifix的opc power tool、ADAM的OPC Client等等都提示连接失败。
    有听说横河的OPC做得不是很好,所以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才可以,请问各位大虾,能不能教我如何来设置呢?
    我这有CS3000的软件+KeyCode+ID+文档可以提供!谢谢了!sdtchen@126.com

网友A:
不是横河的OPC制作的不好

1)你的系统是不是XP的SP2 如果是的话 换SP1的XP

2)OPC 你的配置对不对 实际上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都做错了!

3)不可以的话 你可以看看你的CS3000下有VB的程序 可以直接使用
通讯正常的(本地)

4)对于CS3000的软件我有 但是想知道你CS1000的软件包有什么软件(要求支持WIN2000的)

5)最近 不上网络 等到时候你找我吧!~

6)我曾经在这里写过CS3000 OPC配置的东西 你自己找吧!

楼主:
谢谢张工!
我的系统确实是SP2没错,可现在现场的DCS也已经有升级到SP2的了,这些怎么办呢?
OPC配置的话,主要都有哪些需要修改呢?我听说需要重新注册OPC Server,是这样吗?

网友A:
在SP2下 我搞了一下午都没搞出来 直接换SP1了 建议还是使用SP1的XP

只要你的服务器不是SP2就没有问题

对于OPC Server 不需要重新注册

OPC的配置看我写的东西 我不想重复写了

楼主:
以下是我的操作过程:
1、安装window xp sp1
2、安装CS3000
3、运行System View新建一个工程(因为是第一次接触所以全部使用默认项)
4、运行BKHCopyOPC.exe将文件拷贝到软盘中
5、运行软盘的setup.exe
6、用下载的OPC Client尝试连接Yokogowa.CSHIS_OPC.1,结果还是出错。
以上所有操作均在同一台PC机上,请问张工,CS3000的软件安装完成之后其OPC Server就自动运行起来了吗?我应该怎么判断呢?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CS3000,以前也没有接触过其他的DCS所以是名副其实的菜鸟,还请多多指教,谢谢您了!

网友A:
去掉4、5步,在同一台电脑上是不需要的,但是在其它电脑上是需要的

另外你需要模拟CS3000启动 就是将组态启动(可以看见模拟后的仪表值)

安装OPC的安装包(估计你这一步没有做,这样你的OPC Client缺少DLL文件 则无法启动你的程序)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5860

请看我写的东西吧!这么懒的人 都不找资料 还要我找 晕死人!!!!

楼主:
谢谢张工,你的文章我之前有看过了,谢谢你的无私共享。
有一点我不明白的是:“安装OPC的安装包(估计你这一步没有做,这样你的OPC Client缺少DLL文件 则无法启动你的程序)”这里的OPC的安装包,指的是LHS2411-S11 Exaopc OPC Interface Package(for HIS)吗?这个我已经安装了啊;还是通用的OPC组件,比如说OPCEnum之类的?我已经把OpcRcw.Comn.dll,OPC_AEPS.DLL,opccomn_ps.dll,opchda_ps.dll,OPCPROXY.DLL都注册到system32文件夹下了啊,可是就是还是不通。我用OPC Client连接本机或是其他远程机器的OPC Server都已经调试成功了,可对于CS3000还是一头雾水!
会不会是因为我没有将组态启动呢?

网友A:
另外你需要模拟CS3000启动 就是将组态启动(可以看见模拟后的仪表值)

网友A:
没启动组太文件 相当于没启动服务器 晕死人了!

网友A:
何况我还说了一遍的 真的晕!祝你好运!

楼主:
HIS Startup Error!
Illegal Exit Code!
Please Power off the computer!
CS3000开机直接进入HIS时,长时间等待后出现该提示!请问大虾,这是何故?

网友A:
不知道!
检查你的CODE是不是正确!
检查你是不是安装的杀毒软件(最好不要安装)

最好重新安装一遍系统!

网友A:
是不是仿真出问题了!自己检查吧!

网友B:
建议检查一下你的DCOM配置,可能有些服务(SERVISE)没有启动。

另外前段时间电脑坏了,能否给我发一分KeyCode+ID,有时间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B:
我的邮箱:

caokaihua@sina.com

网友C(2007-01-16):
HIS Startup Error!
Illegal Exit Code!
Please Power off the computer!
CS3000开机直接进入HIS时,长时间等待后出现该提示!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两次了,处理了两次,至于具体原因我现在还是很不清楚,有种可能是CENTUM PASSWORD 被改了,然后进不了HIS,我觉得 横河对CENTUM PASSWORK 固定并一不小心修改后即使重新设置CENTUM这密码也会出现这情况 很不好。我处理的方法最苯了,重装CS3000

网友A:
我在横河培训的时候 培训老师讲过CENTUM用户不要改密码 希望大家也注意下 如果不想其他人使用CENTUM用户的话 把CENTUM降级处理 哈哈!

网友D(2009-09-16):
大哥,也请给我发一个KEYCODE+ID.大家多交流.

我自己的电脑装了个1000的演示版,而且还没装成功,组态后没有演示画面启动.听一个工程师说好象要装个横河的网卡,不知道是不是.横河的网卡我也买不起.快要崩溃了

网友D:
对了,我的邮箱是qufeng7@163.com谢谢了

网友D:
我查了一下,你的系统要用S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