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常见问题解决

楼主(2006-08-01):
ATS48软起动器如何选进线电抗器?

当一个供电电路为多个软起动器供电时需加进线电抗器,具体选型如下:其中*为 Q或Y。
http://www.260g.com
ATS48D17*-----------------VZ1L015UM17T
ATS48D22*-----------------VZ1L030U800T
ATS48D32*和ATS48D38*------VZ1L040U600T
ATS48D47*和ATS48D62*------VZ1L070U350T
ATS48D75*至ATS48C14*------VZ1L015U170T
ATS48C17*至ATS48C25*------VZ1L250U100T
ATS48C32*-----------------VZ1L325U075T
ATS48C41*和AYS48C48*------VZ1L530U045T
ATS48C59*至ATS48M10*------VZ1LM10U024T
ATS48M12*-----------------VZ1LM14U016T

ATS48的使用环境条件及其降容条件是什么?
 http://www.260g.com
ATS48存放温度为:-25~+70°C,正常运行温度为:-10~+40°C不降容,当温度在(+40~+60°C之间,每升高1°C软起动器额定电流降容2%);
ATS48最大运行高度为:1000米以内不降容(在此以上,每增加100米软起动器额定电流降容2.2%),最高高度2000米。

ATS48的modbus通讯接口如何与SUB-D接头连接?

注意ATS48的modbus连接接口为RJ45接头,使用RS485串口(2线)和modbus RTU协议进行通讯,而非SUB-D接头方式。
如果用户端接口需要SUB-D接头,应选配modbus连接电缆VW3A8306(3米电缆,一个RJ45接头和1个15口SUB-D外接头。)连接到相应网关。
 http://www.260g.com

ATS48可否在故障下强制运行?

在ATS48的I/O菜单中LI3/LI4的逻辑定义中,如果将某个LI3/LI4端口定义成LII功能,并且在确认时,将ENT健按下持续10秒钟,直到显示屏闪烁确认为止.当系统定义为LII功能(禁止所有保护)后,LI3/LI4端口接受到”1”信号时,则此功能生效.此功能会屏蔽所有故障,尽最大可能启动电机,但是存在烧毁软启动设备的危险.一般应用于电动机紧急启动,不允许停机的场合,例如消防系统,烟雾抽取系统等设备上.
注意:系统一旦设置为LII功能,该软启动器产品质保失效,如果发生故障,客户责任自负.
 http://www.260g.com

ATS48软起动器的负载周期是怎么样的?

1。在标准负载应用下ATS48 软起动器可提供:
S1负荷:冷态4In起动23 秒, 或者3In起动46秒;
S4负荷:50%的负载系数每小时起动10次,以3In持续23秒 或4In起动12秒,或者与此相当的热循环.
2。在重载应用下ATS48 软起动器可提供:
S1负荷:冷态4In 起动48 秒, 或者3In 起动90 秒;
S4负荷:50%的负载系数电机4In 起动25 秒每小时起动5次 或相同的热循环,电机热保护应调整为Class 20 .

能否使用一个模拟量电压或电流信号来控制ATS48的加减速斜率?

不可以.
软起动器不能通过一个模拟量来调整电机的转速, 软起动器不具备调节电机频率的功能.

软起动器的起动电流可在1.5~7倍的额定电流的范围内调整,但起动电流调整得较小时,电机无法起动,为什么?

电机获得的起动力矩必须克服负载的静态转矩,电机才能起动,所以使用软起动起动电机时也必须做到这一点,起动器设定的起动电流需要根据实际拖动的负载进行调整,起动电流设定在某一实际值之上电机均可起动,这一点的电流值对应于电机克服负载静态转矩的临界值.
 http://www.260g.com

ATS46如何返回工厂设置?

在第3级参数中将Int参数设成YES即可。

对于静态转矩大的负载如何设置软启动器?

可提高软启动的初始起动力矩,这样设置有利于软启和电机的启动。
http://www.260g.com

ATS48如何返回工厂设置?

进入高级设置菜单(drC)将FCS菜单设成Yes即可。

软起动器ATS46的继电器R1, R2 的功能是什么?

R1是故障继电器, 当系统上电时, 若无故障, R1动作, 即R1A, R1C 闭合, R1B, R1D 断开。R2 是起动结束继电器, 当电机起动结束时, R2 动作, 即R2A, R2C 闭合。

注意: 这与日本的产品不同, 日本产品一般是有故障时吸合。
 http://www.260g.com

ATV46软起动器起动转矩的范围为何?

起动转矩为0.15---1倍的电机的标称转矩,电流为电机标称电流的2---5 倍。

ATS46如何降容?

ATS46的额定工作环境温度为 0°C 至 40°C, 最高可工作在60°C的环境下, 当在 40°C至60°C时温度每升高1°C降容1.2%;ATS46的额定工作高度为海拔1000米,1000米以上,每升高100米降容0.5%.

 http://www.260g.com
软起动器一拖多时应设什么参数?

CSC参数设成on,R1设成r1I,对于ATS46将LI设成LIC, 对于ATS48将LI3或LI4设成LIC。

ATS46软起动器连接电动机的接线端子说明

ATS46软起动器连接电动机的接线端子为2/T1、4/T2、6/T3。ATS46C41N—46C66N大容量软起动器,用户为接线方便经常将电机电缆接至软起动器前排端子A2、B2、C2。虽然两组端子直接连通,但2/T1、4/T2、6/T3侧设置有电流检测装置,如果将电机电缆接在A2、B2、C2这一组端子上,则软起动器在起动过程或运行状态不能检测输出电流,故障代码“PHF”。此故障并非供电电源回路问题。

  http://www.260g.com
ATS46能否采用三角形接法?

不能,ATS48采用了特殊的结构而ATS46没有,只有采用了特殊工艺的ATS48才能采用三角形接法。

当ATS48软起动器采用三角形接线方式时,电机参数和电机保护参数如何设置?

直接按电机参数设,无需像星三角起动器一样将电机参数除以根号3,因为在ATS48中已经预先设置了计算公式。
  http://www.260g.com

ATS48的 R3继电器设置为报警功能时如何工作?

R3设置为报警功能,当有故障时继电器吸合,无故障时不动作。注意:这与R1继电器有明显区别,当R1设置为故障继电器,R3设置为报警功能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以后会有更多的资料上传。
http://www.260g.com

网友A(2009-09-12):
我们这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用软启动控制的55千瓦的电机,不能正常启动。我们这是自动启动的,当电机需要启动的时候,软启动一直保持在启动瞬间的电流,电机不运行。持续十多秒,空气开关制动跳闸!这是什么原因,急需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