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高手请进!!!

楼主(2006-08-01):
请教高手,现在的变送器:EJA,霍尼威尔、富士的到底是哪种好啊?罗斯蒙特就不用比较了,俺知道很好。另外,上面的三种那家价格教低啊?谢谢了!!!

网友A:
不是一个档次的产品怎么比较.
EJA是和罗斯蒙特一个档次的产品,价格也相差不大.EJA稍便宜些.
不同的是:
EJA稳定性更好.
罗斯蒙特反应时间快点100ms以下,EJA反应时间150ms.
在微差压量程上罗斯蒙特量程更大,EJA则小些.
其他都差不多.
霍尼威尔的做变送器是不怎么样的,比EJA便宜.
富士放在这里是低端货了,不具可比性,当然价格是要便宜些的.

楼主:
谢谢大虾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