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600报警SHORT CRIC

楼主(2006-08-01):
大家好,我修一台ABB 600系列200KW的变频器原来是变频器内部爆炸我检测是NINT-43板,驱动板NGDR-03板,和一个IGBT模块坏,换上后变频器出现一种怪现象,空载启动变频器频率瞬间到到50hz,后有下来然后报警SHORT CIRC .加载后此变频器循环代6台泵。其中有两台泵对的绝缘电阻有5兆欧,能运行10分钟就报警SHORT CRIC ,其他的电机绝缘电阻有26兆能运行一个多小时才报警SHORT CRIC .
后来没有办法我板参数99 .04相的DTC 控制改为标量控制,然后又改成DTC 控制,变频器运行了3天左右又报警SHORT CRIC .这个变频器控制柜由于设计原因没有办法重新作辨识因此不知改如何处理。
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在改为标量控制行吗?现在变频器只能运行2 3天报警后在复位运行。客户有点不满意。我改咋办?

网友A:
广州明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ABB售后服务中心,24小时服务热线020-33696458,欢迎交流!

网友B:
像这种IGBT爆炸,我认为应换掉所有的IGBT模块,因为作为逆变桥瞬间高电流会影响到所有的模块.
两台5兆的电机,已经达到电机绝缘标准.
改为标量控制绝对可以,但我想短路故障与控制宏是没有关系的.
建议首先测量一下所有的板子.而且启动瞬间到达50hz,应该控制外部给定,在其他频率下运行试试.

楼主:
谢谢“小强强”的详细解答 现在变频器的情况是变频器运行频率超过47HZ 以上运行不大会儿就报警SHORT CIRC。不知道该怎办办。

网友C(2016-11-04):
请问哪位有ABB600的说明书,我没有想要一份,信箱973258631@qq.com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