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

楼主(2006-08-01):
   请问各位大侠,漏电开关线圈经常烧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还没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你用的质量太差了吧,也希望其他各位大侠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B:
接线安装使用问题,造成剩余电流过大,线圈烧毁。漏电开关一般只把漏电流作为剩余电流,即把所有电源相线、工作零线通过漏电开关。
如果是TN--S系统,漏电时,相零短路,剩余电流互感器的电流即为短路电流,造成线圈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