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星三角起动时间

楼主(2006-08-01):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急手的问题:我公司一台送风风机,电机功率为55KW,1480转/分,额定电流为105A.控制线路我采用星三角降压起动,设置起动时间为35S,在起动的过程中电流一直高升不降,都超出了电流表的量程(200A),起动完毕转换成三角形的时候电流就很快降下来了为105A.请问:起动时间设置正常吗?这种电流不降的状况是什么原因?
谢谢!等候你的好消息!

网友A:
星接启动力矩小,电流大应该。只是启动时间长了。

网友B:
[b][u]因为你的负载是风机,相对启动时间长。启动时间你可以适当调多一点44!![/b][/b]

楼主:
多谢两位指导,明天再去试一次,希望可以降下来,明天有了结果再跟各位说说!
多谢多谢!

网友C:
个人也觉得启动时间太长了

网友D:
换接时间长了

网友E:
请用钳型电流表测电流
看35秒启动是否完成
调整启动时间

网友F:
同意启动时间可以长一点,45S-55S

网友G:
可以加长点试一试

网友H:
启动时间太长了,我们用的和你说的一样,我们只是调到15S.

网友A:
同意楼上! 楼主不是说了吗启动过程电流200A,为额定电流的两倍,启动时间过长会损害电机,接触器,还可能引起热保护动作。所以应减少启动时间。

网友I:
启动时间的设置怎么各有各的说法啊,我个人觉的时间还是短点的好,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的估算方法是怎么样的!!有谁知道吗??

楼主:
各位好,我今天又去现场看了,当时电机运行正常!35S的时间我也觉得长了,但是时间设置的太短电机的转速根本达不到额定转速的80%,比如20S的时候,听声音感觉转速还在上升,而且电流居高不下,当时间达到35S的时候电流是180A,所以也只能这样了.本人没有类此经验,也不敢再往上调,怕这么大的电流再调长时间会引起电机过热绝缘老化.不过值得一说的是电机可以起动成功,运行电流是80A!希望各位再多多指点,谢谢!另,还有一点,接触器我选的是80A的三个,接触器的线圈部位很热,这种情况是否正常?特请教各位!!

网友J:
风机负荷的机械特性和其他的不一样,启动时间比普通的长一些是正常的。

网友K:
星三角起动方式,不同与自偶降压等启动方式.启动时间可以设的很长,不会对电机造成损害.启动时间可安照以下方法确定:
用手动或自动将时间继电器时间调大.按启动开始记时,观察电流变化,在电流急剧下降时记下时间.乘上系数,就是要的启动时间.
当然在启动时要关闭风机风门.
星三角起动方式只适合空载和轻载启动.

网友L:
接触器应选大于160A的.太小的易损坏触点.启动时间还可以.

网友M:
我公司也有同样的电动机,也是风机负载,同样是采用的星型三角形启动方式,而时间并没你整定的那么长,也就是10秒左右的时间,你不妨调整一试

网友N:
星三角起动方式只适合空载和轻载启动,启动时间是根据现场电机的大小和负载轻重来定,首先将时间定的长一点,启动电机开始计时间观看电流表当电机电流下降到额定电流一点三倍时,这段时间就是时间继电器的整定时间.

网友O:
风机起动时间是长一些,但不宜超过30S.起动时间:标准电机4~10秒;速动型2~10秒(潜水泵,压缩机);慢动型9~30秒(风机).

网友P:
星三角起动时.力距太小不适合你的情况,个人意见!

网友Q:
时间长了一点吧

网友H:
我建议你的启动时间不要那么长,有15S就可以了,因为风机的启动转距太长,我们单位和你的设备一样的,用了10几年了,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