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控制系统

楼主(2006-08-01):
各位高手请帮帮忙:我现有一个温度控制系统,须将温度控制在1000度左右,我选了几个温度传感器都不能快速的反映温度的变化,怎么办?

网友A:
‘快速的反映温度的变化’用红外。

网友B:
用红外你能保证它的重复精度吗???

网友B:
用S[/b]型热电偶了吗?!

网友C:
用热电偶能保证它的重复性精度嘛?还不如红外吧:)

网友A:
重复精度和使用什么原理的传感器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传感器的稳定性、线路组织、工艺质量。 红外测温技术目前的水平重复精度可以到0.01%,对于工业控制是完全够用的,但是其反应速度达到 0.01秒,却是其他方法不能比的。

网友D:
红外测温测的是物体表面温度,它的应用是要看场合的。如果你要测介质内部的温度或者带压装置内的温度,用红外就不适合,这种情况恐怕还是要用热电偶。
如果你要测量的对象可以用红外,还要看被测对象来选择应用。如果被测对象属于黑体(表面发射率高且稳定),一般选择单波长的红外传感器就可以了;如果被测对象属于灰体,比如某些金属,它的表面发射率低而且是变化的,那就需要选择双波长或多波长的红外传感器。
另外,干扰介质如:烟、蒸汽、粉尘、水雾等会对红外测温产生影响,这时要用信号稀释因数高的红外传感器。
如果你的测量对象要用热电偶,目前我知道的快速温变是美国摩尔工业的产品,响应时间是20ms,目前高压聚乙烯装置上采用的多是这种快速温变。
以上,供你参考,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网友A:
‘信号稀释因数’指什么?能不能有详细一些的解释?

网友E:
我见识过一种高温快速热电偶,
其外壳是陶瓷的,里面是铂金的,价格很贵,很容易碎.
具体型号忘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用K型铠装传感器,当被测物体已被烧红,用铜焊条(铜焊条熔化温度1050度)实验已被烧化,但我的温度控制仪显示只有500-600度,换表依然,什么原因?

网友F:
温控仪的测量周期多少?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全部处在高温环境中,一边加热、一边散热,没有全部热起来?

网友E:
K型铠装传感器要用专用热电偶补偿线,
用的K型温控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