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导率测量?

楼主(2006-08-01):
我想测量管道内水质的电导率值,管道压力是十五公斤,但市面上出售的电导率探头一般耐压都不够,我相用环氧树脂封装一个,有几个问题出现请高手解答:1、测量电极用什么材料的好,什么规格?2、这种材料和双纹屏蔽线如何连接才妥当?3、电极常数如何确定?

网友A(2012-04-16):
1、取样二次阀门的开度可以降低压力,具体要多少可以装一个压力表来看,需要排放流畅

2---

3、电极常数0.01      100us/cm

                 0.1        1000us/cm

                 1           10ms/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