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多台GUS的HONEYWELL系统,怎样挂载虚拟盘?

楼主(2006-08-01):
一个具有多台GUS的HONEYWELL系统,怎样挂载虚拟盘?
三台GUS做相同的设置还是利用网络共享文件夹里面的文件进行挂载?

网友A:
挂载是啥意思?
搞挂了。。。。再装载?
只要有一台GUS做好虚拟盘的起系统不就可以了么?是GUS就可以利用网卡考过来不就得了?

网友B:
虚拟盘!任何一台都可以挂!如果别的gus访问文件那就用$加盘号就可以了!

楼主:
我在只有一台GUS的系统上,用GUS挂载可以,但是在有三台GUS的系统上面就不行,是不是在三台的系统上,只能有一台机器是要处在工程师权限下才行?

网友C:
这给你有几台GUS是没有关系的,你不就是说的浦北和神泉吗?我去过呀,虚拟盘都可以啊。

楼主:
神泉的不行,虚拟盘不行

楼主:
与同行资源共享,你是哪位高人?

网友C:
不是什么高人,互相探讨而已。看你在NCF组态中有没有组态虚拟盘,如果方便你把你们的NCF文件给我发一份,我帮你分析一下。sctjllp@sina.com

楼主:
神泉的中间的一台机器可以用虚拟盘,右边的用不成.

网友D(2007-06-29):
虚拟盘是在NCF组态里面设置的,查查NCF,看看每个节点配的虚拟盘号是多少,再用。

网友E(2007-08-27):
首先要知道每台节点对应的虚拟盘符号是多少,每台GUS都可读到同一个文件

网友F:
我在GUS1上做了一个$F1,并把文件(*.LCN)做了备份。后来另装了GUS1(也就是换了主机和LCNP卡,但还是组态为GUS1),发现这个备份的$F1文件用不了,提示“不是GU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