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C3000系统断电后,重新加 电,其中一个HPM不能加载系统程序?

楼主(2006-08-02):
TDC3000系统断电后,重新加 电,其中一个HPM不能加载系统程序?
加载时,有LOADING提示,但过段时间加载不成功,英文提示提示UCN通讯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其中一对控制器,还是主备当中的一个?

网友B:
hpmm上的电子管显示什么?

楼主:
是备用中的一个不能用?
HPMM上面显示F205!

楼主:
hpm com卡状态   1/2秒闪
    Link卡状态      不亮
    moderm卡通讯灯  不亮

网友C:
通讯控制卡坏了,更换通讯控制卡,应该是比较新的版本的了,这个版本的通讯处理部分保护做得非常差,很容易损坏,不过可以修,如果有需要请来电:13854297818

楼主:
问题已解决,把另外一个冗余卡与这个冗余卡相互换过来,在空调下 吹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