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重新启动以后,部分新做的HPM点丢失,怎么办?

楼主(2006-08-02):
HM重新启动以后,部分新做的HPM点丢失,怎么办?
也就是说,做好一个点以后怎样将其完全保存,或备份到虚拟盘上?这些点包括NIM,HPM的BOX点以及HPM过程点!

网友A:
可以做成idf文件或保存CHECKPOINT都可以啊

楼主:
具体怎样做呀!是点击HPM,然后保存所有数据吗?

网友B(2006-10-15):
你可以做一下checkpoint,将checkpoint文件可以存在HM上,也可以存放在你自己建的虚拟盘上。

网友C:
"与同行资源共享"的说法很对,这也是我们组态时的基本要求.但你说的这个是在组态时完成的,而这位兄弟说的是组态之后忘保存了,重启之后,系统自动下装时不可以自动拷贝新的组态(因为之前没做checkpoint)我要提醒的是在HPM的电源板上有CMOS电池,它可以保存组态数据(在电源失电的情况下,并在有电后自动恢复数据)
"mikesdd"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急,首先打开新组态的IDF文件,建起下装到HPM中,之后将HPM激活.并保存数据,做checkpoint,就可以了
所有组态文件都可以在&Inn中找到nn指网络号,在做这些之前最好先将其拷到PC的硬盘当中,(通过特殊软件)

网友A:
他们这个系统的软件有点问题,做不了CHECKPOINT,只能作出IDF文件保存,他们的电源也没有COMS电池,而且是单电源运行,另一个电源也坏了。呵呵,反正问题比较多。

网友D(2007-03-11):
我也碰到过该情况,就是在断电的情况下,恢复后新建的点都没了,保存应该没问题的,但我没备份只好重新做了,可不可以给小弟一份详细点的建点保存和备份的操作步骤,给小弟发一份呀,小弟感激不尽xiao1kai@163.com

网友E(2007-06-29):
已经丢了的就重作吧,下次注意改后checkpoint

网友F(2007-08-27):
首先要保存好所建的点IDF(即未下装前就保存此时不会检查组态错误)
下装无误后做CHECK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