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伏电机控制的疑惑

楼主(2006-08-02):
大家好,
我知道控制直流伺伏电机,可以用脉冲也可以用PWM波形,要脉冲就是脉冲越快,速度越快,而PWM波形是看占空比,那么和我发送脉冲的频率有关系吗?

网友A:
"而PWM波形是看占空比,那么和我发送脉冲的频率有关系吗?"
理论上是没有,但是,实际情况要看驱动器的手册。

网友B:
PWM常常是电流控制的具体实现层面的控制技术,脉冲接口则是伺服位置指令层面的接口技术,两者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

楼主:
先谢谢,
我想请教的您,就我们控制而言,我可以给伺伏电机发脉冲,也可以给发PWM波形吗?如果可以的话,那种更加好点呢?

网友A:
我见过能发PWM信号的控制卡,但是,还没有接过能收PWM信号的驱动器。

网友C:
   用脉冲控制的是步进电机,输入一定脉冲,则电机转过的角度是可预知的,无须反馈,是开环控制系统,脉冲频率越高,转速也越高。
   用PWM控制的直流电机要实现伺服控制,须有电流反馈和速度反溃,这是属于模拟电路的东西,当然PWM的占空比是可以用数字量的方法来控制的。
   PWM输出的频率是固定的,通常你无需改变它的频率。

楼主:
那刘老师,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们控制伺伏电机的时候,还是通过控制器(卡)发送脉冲到伺伏电机驱动器,然后驱动器再用PWM波形,等等去控制电机?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A:
"我们控制伺伏电机的时候,还是通过控制器(卡)发送脉冲到伺伏电机驱动器,然后驱动器再用PWM波形,等等去控制电机?"
我确实是没有见过接收PWM信号的驱动器。应该就是这么回事了。

楼主:
好复杂,不过马上就要买电机回来调试了,呵呵,时间不远了

网友D:
以前我看过Delta Tau的一个展品,PMAC控制卡是输出PWM的双通道差分信号,PWMU和PWMV。驱动器是美国Copley的,也是接PWM的信号。

眼下的PWM的信号大部分是PWM+方向的信号。其实是模拟电压输入控制占空比

网友E:
补充一下,fanuc也是典型的控制器发出PWM信号,伺服接受PWM信号。
只不过早期的PWM信号走电缆,现在走光纤。

楼主:
 看来我的见识还是太少了,多向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