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程序始终不能下装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6-08-02):
我用的s7-200,cpu 是224 cn ,连接plc没问题,编写的程序编译时没问题,可是一下装就会出现一个非致命错误,即使是最简单的指令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比如,在main中编程如下:ld i0.0     =  q0.0 如此简单的程序仍有错误(错误代码82,在network1,line1),郁闷,请指点,会不会是cpu有问题? 还是第一条指令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格式呢?

楼主:
郁闷了好几天了  始终找不到相关的资料,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先谢谢了!

网友A:
是CN的,那么,软件的界面是选择的中文吗?

网友B:
软件什么版本,再试试其他程序能否下载

网友C:
CN需要4.0 SP3才可以

网友D:
软件版本必须为4.0 Sp3 ,同时需要软件界面设置成中文。

楼主:
软件版本升级到sp4后,问题解决了 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