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求助

楼主(2006-08-02):
应变电阻压力传感器如何检测好坏,如何计算压力与输出信号的大小,谢谢!

网友A(2006-11-07):
你可以直接测量他的桥路电阻,一般你买传感器的时候技术指标里都有他的输出输入电阻,一测就知道桥路有没有坏了
如果是机械部件坏了,一般从外表能看出来

网友B:
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是在敏感元件上粘贴电阻应变计后组成一个惠斯顿电桥,通过测量传感器的输入或输出阻抗可初步判断好坏。一般输入或输出阻抗在350欧或1000欧左右。输入或输出阻抗应相差不大。另外还可给传感器输入端加上10VDC的电压,用万用表的mV档测量其输出端电压。以灵敏度为2mV/V的压力传感器为例,如果在不加压情况下零点输出应小于±200uV,然后(有条件可用压力标准器如活塞式压力计)加压至满量程看输出线性变化至满量程输出并稳定(一般为20mV左右),卸压后回到零点,即传感器没坏。
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出厂时都有检定证书上面几个主要技术指标:
量程:如0~30MPa
灵敏度:如2mV/V
精度:如0.2%F·S
输入输出阻抗等
压力与输出信号的关系可如下计算:
如传感器输入电源为10V,那么当传感器压力达到满量程30MPa时,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为10V×2mV/V,传感器每MPa输出信号为10V×2mV/V除以30MPa。

网友C:
学无崖说得明白!

网友D(2007-05-07):
请问一下,电阻式压力传感器的输出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是多少

网友E:
一般是电压信号,1.0~3.0mV/V之间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