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几个关于iFix的问题

楼主(2006-08-02):
1.iFix支持以设备为单位添加数据点么,即某种设备包含n个数据点,添加m个设备,自 动生成n*m个数据点
2.软件是否支持画面模板功能
以上两个问题都是针对软件在配电系统中的应用而提出的

网友A:
1:不支持,需要按照chanel、device、datablock的方式添加。

网友B:
这种模板是相对的,需要进行功能性开发,
原来的系统不具备这种功能

网友C:
ifix的数据库可以.csv文件的形势导入导出,可以在csv文件的基础上开发模板,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iodriver中的设置必须手动进行,即如火所说。画面的模板也可利用“静态画面+查找/替换”来实现。

网友D:
应用于画面的标签组文件就相当于是魔板。
嘿嘿,这是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