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上的字母符号

楼主(2006-08-02):
我厂用的空气开关有电流如D3 A的还有C3 A的请问,这里的字母D和C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听说D是动力电的意思,但不知到底是不是

网友A:
空气开关上D与C表示的是开关工作曲线,D曲线和C曲线,它们的不同点是D一般用在动力电上,C用在照明电上,D曲线的短路跳闸电流比C曲线的短路跳闸电流要小。各个厂家的D曲线和C曲线都不同,要看样本。

网友A:
更正一下,D曲线的短路跳闸电流比C曲线的短路跳闸电流要大。

网友B:
D型是电动机上用的,C型为一般配电用。

网友C:
又长见识了

网友D(2009-12-05):
真是学习了,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E:
刚好我们这也有一个这样的空开,直到今天才了解,谢谢楼上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