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控制盘通讯电缆

楼主(2006-08-02):
   那位朋友知道abb acs800 控制盘通讯电缆 10针插座引脚的定义

网友A:
这种线便宜,买吧!

网友B:
6针的吧 rj-11标准接口
1. +24V
2. DGND
3. A
4. B
5. DGND
6. NC
走的是RS485

网友B:
你说的10针是不是rmiO与RASI之间的通讯电缆?
1.GND
2.+5V
3.RXD
4.+5V
5.GND
6.TXD
7.GND
8.+5V
9.GND
10.GND

网友C(2006-09-05):
TO:874
   看来您是前辈,能帮我一个问题吗?
   ABB ACS510系列变频器的面板延长线的定义是什么?

                                       先谢谢您了!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台达自动化在 2006-9-5 11:35:00 发表的内容:
  TO:874
   看来您是前辈,能帮我一个问题吗?
   ABB ACS510系列…
--------------------------------------------------------------------------------------------
不是啥前辈,只是手头正好有现成的资料而已顺便发上去
510 550控制盘接口定义
1 TXD_232
2 DGND
3 RXD_232
4 +5V
5 +5V
6 DGND
7 DGND
8 +12V

网友D(2011-09-16):
哪位高手知道ACS800控制盘是采用什么通讯协议和变频器通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