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A ,B相来判别方向的问题

楼主(2006-08-02):
各位大虾好!在用编码器判断电机方向中,编码器如果输出A B两相脉冲 一般是相隔90度 如果A提前B90度为正的话 ,那么B提前A90度为反。我有个问题就是他们有个盲区呀!如果电机刚好停在A B都有信号的这个盲区位置 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思路来判断呢?能不能把第一个脉冲不算  从第二个脉冲开始开判断方向呢?给小弟一个思路!

网友A:
监控编码器数据。
增大为正转
减小为反转
。。。。

楼主:
这也是个办法  那我问一下 你是用比较了
那参考点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B:
你提到的应该是增量型编码器,一般有两个通道,它们相差90度(电气上),通常称为通道A和通道B,只有一个通道的读数给处于转速有关的信息,与此同时,通过所取得的第二通道信号进行顺序对比的基础上得到旋转方向的信号,他还有一个Z通道或叫零通道,该通道给出编码器的绝对零位,和A通道在同一中心线上。宽度与A相同,A在B通道前90度为顺时针,参考就是Z通道啊,与A在同一中心线上。

楼主:
这个也是个方法!我想刘兄讲的是Z相吧 !但有的输出是A B两相的 。谢谢

网友B:
TO:胡立桦
Z通道实际上就是起始位置,它和A通道是在一条线上的,你说得没有零通道,是不是增量型的改进型啊,有A,B,U,V,W,...好几条通道,怎么会只有两个通道呢?

楼主:
小弟孤陋寡闻 呵呵  谢谢 刘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