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三匹的空调用2.5平方的线够吗?

楼主(2006-08-02):
由于装修时没有安排好,客厅装的大三匹的空调柜机,但布好的线是2.5平方的铜芯线,PVC管穿管敷设,线长大概10米多,现在由于客厅空调一般很少开,所以出现没有问题,不知道以后长期使用是否安全?每平方铜芯线一般能用几千瓦功率的电器?

网友A:
每平方3A电流,你的已处在极限边缘,再加上现在一般预埋线基本都是假冒伪劣,建议你应该用4平方的铜线。

楼主:
电线倒是专门买的“杭州中策”的品牌,线径比较标准,质量也还算可以。已经装修好了一年了,线都埋进墙里、地板下了,没有办法再改动的了,我有点担心,因此空调一般不常开,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B:
重新加根线吧!

楼主:
不可以加了,已经全部装修好了,要把装修的搞坏的了,成本太大了,如果就这样不动,品牌的2.5平方铜芯线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谁安装的?找装修电工算帐!

网友A:
问题也不很大,注意开空调的时候不要同时再开kw级的电器或设备

网友C:
按常规来我们都是用4平方,三匹的2.5也够,2.5平方也能过18安吗!
是国标的你也不用担心啦!

网友D:
单相还是三相

运行一个小时以后断开电源测量电线温度
或用手摸一摸是否烫
空调一般都是间歇工作,
制冷温度不要设的过低
制热温度不要设的过高,不要用电辅助加热

网友E:
免强可用,不够安全

楼主:
多谢大家!我用的是“美的”KFR-71LW/DY-S3空调,220V,最大输入功率5300KW,最大输入电流25A,额定功率:制冷2650W;制热2600W+2100W(电辅热),额定电流:制冷12.3A;制热11.8A+10A(电辅热);新房子已经装修好入住,家里所有的插座的线都是每个单独用2.5平方的铜芯线,一般的电器都够用了,由于客厅比较长,所以买了大三匹的柜机,买好了空调以后才知道是2.5平方的线,空调又不能换,线也不可以重装了,好在线的质量还可以,现在只有勉强着用,心里既不放心也不舒服,天热的时候,制冷温度我不敢设的过低,天冷的时候,制热温度我也不敢设的过高,根本不敢用电辅助加热,这样小心使用,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但这个空调却发挥不了他的应有作用了,不过也没有别的好的办法了,只有过几年以后房子旧了重装修时再换4平方的线了。

网友F:
不用担心,我1.5的照样用!(二匹机),2.5的可用到30A电流!

网友G:
可以用,只是冬天制热时注意一下

网友H:
制冷可以,没有什么问题!!制热就不行了!!你要避免冬天用!!

网友I:
如果接头处处理良好,可以放心用

楼主:
只有插座的地方有接头,三匹空调没有插头是三个线柱直接接空气开关,后来安装人员接了一个插头,不过只有空调插头好象只有16A的有买,公司里以后以前有个二匹的空调插头和插座烧起来过了,我有些担心,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好的插头买?

网友J:
好像记得杭州鸿雁的三孔插座和插头有25A的.

网友K:
安全上可能要注意点,最好建议重新改造一下!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2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A:
据说欧美家庭里面都是接三相电。前几年我们公司买的美资品牌的2p空调,全是用三相的。

网友L:
额定电流:制冷12.3A;制热11.8A+10A(电辅热)
理论计算是小了点。但是制冷绝对可以正常放心使用,制热可能危险,辅助加热不开吧。

网友M:
制热11.8A+10A(电辅热);又是穿管,不太安全

网友N:
最好用4平方的铜线

网友O:
家庭装修全部电线是都能拉出来的.可以再带一根进去.保证可以的.要么你把接地保护线当火线用.那样当然不是很正规,但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啊.

楼主:
装修的时候线路拐弯很多,拉不出来了,如果拉出来要破坏部分装修,现在暂时没有考虑重装或加线,制热我是不开电辅热的,只有当这个空调没有电辅热功能了!把接地保护线当火线用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过,安全吗?先去看看有没有安接地的线看看。

楼主:
制热时不开电辅热这样可以正常使用10年吗?如果电线吃不消空气开关会跳吗?

网友P:
晕   是不是小了点啊

网友Q:
三相的还好点,要是单相的就不是太好的!

楼主:
把接地保护线当火线用安全可行吗?

网友R:
应该用四平方BVR铜线

网友S:
安全起见,将断路器换成20A的用.不要开加热.

网友T:
制冷没问题的,温度定20度!空调也不总工作的!

楼主:
制热时不开电辅热也应该没有问题吗?

网友U(2009-07-14):
没关系的,一个是你的电线比较短(才十来米),二是2.5平方的线,最大可承受22.5A的电流(这个是有保险系数的),你的空调是可以用的,只是你在设置温度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下,不要让空调频繁启动就行了,当然,你最好在电线的那个装一个32A的断路器来保护

网友V:
正规的2.5线可以用。

网友W:
用是可以用,但是你要是怕不安全,就加装些和空调用电量相等的漏电开关。万一家里人不知道的用了空调,,它就起到保护。这样就不用那么担心会出什么事情了,, 要记得每个月检查漏电开关是正常使用。不行就换。。

网友X:
装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啊!现在改,麻烦大了。

网友Y:
4平方以下,可以以每平方10A计算,应该差不多可以用了

网友Z:
呵呵

说说偶的经历吧

1.5匹的

由于电压太低,愣是把两根并的1.5平方线给弄热了

呵呵

记得我当初还专门量一下电压才180V

哈哈

吓的我给换线了

我1.5匹对4平方软线!

网友W:
谁知道安防这方面的内容。就是  AD236的 试听录音怎么放啊

网友AA:
你要不要换线,我可以帮你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