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求助

楼主(2006-08-02):
最近我部门一台S7-400 414-1, 启动后开关在RUN位置可STOP灯亮.与只连接的OP27无法正常启动.当把CPU开关从RUN拨到STOP然后拨回RUN后.RUN灯亮,CUP故障灯显示EXTF故障.OP正常启动.但机器无法正常工作.经查外部线路正常.与之组态的西门子变频器也启动正常.ET200也正常.整机通过DP通信组态控制

网友A:
EXTF故障及有可能是现场I/O宽展通讯故障,建议使用STEP7在线读取CPU的诊断缓冲区的信息,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有外部故障,还是先排除吧!否则是死机。

网友C:
你需要对OP27进行组态和编程.切记要把OP27组态为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