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简单易行!

楼主(2006-08-02):
主站:
-    直接通过以太网接口连接,无需其他专用硬件设备
-    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    开放主站源代码
-    主站简单易行:每个循环周期只需一个带常数报文头的以太桢

从站:
-    协议在EtherCAT从站控制器(ESC)中集成
-    可选择FPGA或ASIC,带主机CPU或不带主机CPU
-    提供从站开发工具
-    使用简单:内部集成DPRAM
-    可实现所有功能:8位微处理器,20至64 k字节程序代码
-    从站代码无需操作系统,已在十个以上的不同类型微处理器上成功实现

网友A(2007-11-28):
那有相对于其他网路而言,有什么优点?

网友B(2009-10-31):
EtherCAT从站控制器要多少钱一片?

网友C(2012-08-30):
-    直接通过以太网接口连接,无需其他专用硬件设备
-    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    开放主站源代码
-    主站简单易行:每个循环周期只需一个带常数报文头的以太桢

主站用普通的以太网控制器就可以!!!!协议栈要购买吗?

网友D(2013-09-04):
引用 网友B:
EtherCAT从站控制器要多少钱一片?

180RMB  k级以上9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    直接通过以太网接口连接,无需其他专用硬件设备...

协议栈需要购买  对PHY芯片有一定要求

网友E(2014-08-16):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alexqiu  -    直接通过以...

协议栈大概成本?

网友F:
从站用FPGA实现,有没有现成的代码可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