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55SB驱动步进电机为什么电机不转?

楼主(2006-08-02):
  我用AT89C2051单片机和两片A3955SB驱动一两相步进电机,我严格按说明书所给的时序给A3955SB发出了控制指令,用示波器检测波形也正常,为什么步进电机没反应呢??
  我用单片机的P1口输出指令,用定时器控制脉冲的周期,定时1ms.用没有用过A3955SB的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没有用过A3955SB的人吗?   给点经验

网友A:
确认一下电机是否正常。

楼主:
电机是正常的,我用别的驱动器试了一下,运转正常.

楼主:
  故障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步进电机的电流取样电阻的阻值太大了.应该是0.5欧姆,我也想用0.5欧姆的,只是在焊板子的时候,看到一个装电阻的袋子上写着1欧姆,就想当然的以为是1欧姆,电机不转之后才量了量电阻值,好吗,原来是38欧姆,换上0.5欧姆的电阻就好了,真是粗心耽误事呀!!

网友B(2007-06-14):
能否将A3955和89C2051的程序发过来给我.我也在用这个集成块.可以学习学习.谢谢.我的邮箱:ZFP148@163.COM.

网友C(2009-05-15):
杜福嘉先生:能否将A3955和89C2051的程序发过来给我.我也在用这个集成块.可以学习学习.非常感谢!!!我的邮箱:baojun8686@126.com

网友D(2010-05-17):
杜福嘉先生:

           您好!

           能否将A3955和89C2051的程序发过来给我.我也在用这个集成块,学习学习.非常感谢!!!我的邮箱:zd043wy@163.com

网友E(2010-08-05):
求救!!!!!!!!!!!!

          各位大侠:

                               求A3955SB驱动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