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定位不准的问题

楼主(2006-08-02):
各位大虾!请教 我用一个25000线的编码器来做小车定位!最近经常出现定位不准的问题?以前用很好的!我把电机速度降下来就准了点!请问是不是出现漏记脉冲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呀?我用高速计数模块!用的是比较指令来定位的!请问是不是由于扫描太长了出现漏记呀!

网友A:
 有可能
建议作高低速切换。

网友B:
这个问题,你拿起计算器算一算就清楚了呀!

25000乘以转速除以60,得到的是每秒钟发出的的脉冲数,这个值必须小于等于,高速计数模块的响应频率。否则,肯定位置不对了。

楼主:
以前好好的呀!会不会机械方面也出了问题呢?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C(2006-12-25):
以前是好的话,不会那么容易坏的。我以前碰到到过这种问题,查了2个小时,都快放弃了,最后发现编码器的联接轴松了!就这么简单!有些时候机械松动最不易察觉的。

网友D:
我也认同
    happy-1437 的观点!机械松动,干扰和接线的松动对于增量脉冲纺码器来说是需要多加注意的!特别是10000线以上的编码器,不便宜啊!

网友E:
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F:
我现在也与到了这样的问题,能否将你的程序相互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