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维修问题请教

楼主(2006-08-02):
最近维修一台三肯22KW变频器。缓冲电阻损坏。型号为S40 10ΩJ JΦ K5N。我换了50W 20Ω一上去就烧坏,请教为什么?是否功率不够?

楼主:
    最近接触到三肯SHF-22KW变频器。模块型号是因达PGH15016AM。缓冲电阻一端接P一断接在模块上。电阻型号为 S40 10ΩJ JΦ K5N。
该电阻损坏,我换了一个50W 20Ω的电阻。上了2次点坏了2个。是不是电阻功率小了引起的。模块和其他元件都正常,家里用2相230(隔离变压器)上电也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A:
此电阻坏,原因有二
1.主回路中有短路的地方
2.主回路短接此电阻的继电器没有吸合或者触点接触不良,带电机时,电流通此电阻导致损坏.

并不是电阻功率小的原因

网友B:
你查一下是不是可控硅的触发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