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PWS6600S-S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6-08-02):
我在使用PWS6600S-S与单片机通信时,使用的是V6.0.9.3的模拟软件,
不管使用“离线模拟”还是“在线模拟”单片机都收不到任何数据,
而且软件也不显示通信不通的对话框。
人机使用“Modbus 协议”,单片没用任何协议,只是设一个缓冲区,
只管接收数据。
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单片机也需要写协议。

楼主:
我想先测试一下是否能通信,所以单片机初始化后就开始中断接收数据,我认为单片机这样的话至少可以接收到数据啊,而且PWS6600S-S也没有通信失败的提示。
使用串口调试程序时,单片机可以接收到数据

网友B:
请问你选择的是MODBUS 什么协议? HITECH里面有三种,可以的话请用MODBUS SLAVE、MODBUS ASCII SLAVE、MODICON RTU 984 SLAVE这三种当中的一种就可以。

网友C(2006-09-12):
楼主,能把你编的单片机关于通讯方面的程序共享一下,让我学习学习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