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问题,请教李工和各位高手

楼主(2006-08-02):
    最近接触到三肯SHF-22KW变频器。模块型号是因达PGH15016AM。缓冲电阻一端接P一断接在模块上。电阻型号为 S40 10ΩJ JΦ K5N。
该电阻损坏,我换了一个50W 20Ω的电阻。上了2次点坏了2个。是不是电阻功率小了引起的。模块和其他元件都正常,家里用2相230(隔离变压器)上电也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A:
有可能是PGH15016AM内部的可控硅没有导通。

网友B:
出售三肯变频器配件。0531-88912316

网友C:
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你看看 D17这个二级管是否损坏

网友D:
可能可控硅没导通或阻值不对

网友E:
用6V的直流电驱动可控硅,看是否能导通.二个电阻并联

网友F:
如果是上电就坏那是负载有短路,可控硅没导通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不会引起电阻坏,检查一下直流主回路,大电容等。

网友G:
PGH15016AM工作不正常,检查触发电路,或更换PGH15016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