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VA变压器,开关柜烧毁谁之过错

楼主(2006-08-02):
   我公司前天晚上2点钟,配电房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跳闸了,赶紧到配电房,当我开门进去的时候,砰又是一声巨响,一团火光,紧接爆炸不短,人已没办法进去世了,手动高压开关在电房里面,我几次想进去拉闸进不了,烧起来了浓烟密布,高压电线杆上有一个跌落式开关几十米高没办法断电,打电话给供电所半天没有人过来。没办法我们只有自救了,几十个干粉灭火器都有用光了,最后变压器烧毁断电,才算控制住,哪场景甭提有多吓人。
    第二天,检查高压熔丝三个50A高压熔断器,还有一个没有烧,200KVA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十几安培,为什么用50A。现在供电所和我们厂里产生纠纷,说我们超负载,超负载也是事实,生产时一般电流250--350A间,当时安装变压器的时候我就向老板提出过,当时厂里可能为了节约成本没有接受我的意见。
    我想问一下各位同事如果我们超负载400A 的万能断路器能不能跳闸,跳闸电流电流是多少?
    本人观察分析是断路器进线接口处B相和C相绝缘不好引起着火点,导致装电表的胶本板着火,造成短路,铝排都烧熔了。

网友A:
可以考虑加装弧光保护设备,在故障之初切除故障,这样子可以避免设备损失。深圳市先锋电力有限公司,www.xfpower.com,
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0755-26405223

网友B:
“砰”的一声巨响,估计是短路了,高低压侧的开关都居然没跳??跌落开关装几十米高?也太夸张了吧?高低压侧的保护还是按额定容量选择为妙,否则.....
变压器上的电表箱着火的场面也看过,也是一声巨响,还好电工及时拉了跌落,才没使事故扩大,也是过负荷惹的祸!
400A的万能式开关?是电磁脱扣和热脱扣的吗?电流大到一定值,热脱扣应该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