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一个变频器系统控制6个风柜

楼主(2006-08-02):
小弟我接到一个项目,项目概况如下:
一个抽风系统,有6台风柜,分别放置在三个楼层,每层2个,每个风柜的规格都是一样的,并可手动调节风门的开度.每个风柜的工作状态由实验人员自由选择.所以有时是一个风柜在工作,有时可能是6个都在工作,并且工作着的风柜的开度大小也是由实验人员自由决定的.风柜的作用是抽走室内的空气,工作压力是负压.
要求:用一个变频器来控制一台1.5KW的电机,保证每个风柜的进风速度在0.4~0.5m/s.
请各位工控高手多多帮助.

网友A:
你先把6个风柜全部打开 调试
   能用行程开关来控制变频器吗
  吧行程开关装在风柜的中间  使风柜有2个状态要不开一半要不全开
  你看这样性吗

楼主:
没有办法控制行程,这由试验室的使用者自己决定开度的大小.

网友B:
你就用压力传感器来控制了
当压力到一定要求时,变频器就恒定在那个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提建议,这些时间我们经过了多轮方案讨论,可以达到要求,但系统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