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PPI通讯线缆的延长

楼主(2006-08-02):
我用的是CPU226CN与上位机WICC通讯,到现场发现PC/PPI通讯线缆不够长,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A:
    刚好我遇到过这个难题。
你这样,自己做一段线,两头都做成RS232口,端子2--2,3--3,5--5,然后一端232口连电脑,一端就跟西门子的PC/PPI的232口相连,然后连好226就好了,保证能用。

网友A:
也就是说通过做一段线把电脑的那个232口给移过来了。
至于PPI通讯距离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B:
不要太长,否则信号会丢失造成无法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