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数显仪表性价比怎么样?

楼主(2006-08-0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是什么型号!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CC1&PingPai=SIEMENS&FType=ProductSeriesTree

楼主:
电压,电流,包括一些上下限设定,带485输出的控制仪表

网友B:
我知道的美国SSI数显压力表的性能比较好.精度也很高.

网友C:
如果说性价比,那我推荐台湾富贵仪器ESCORT,其在万用表,过程校验仪表,电桥表等基础电子测量仪器中做的很棒! 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样的仪器?

楼主:
我是想问问使用过台湾的各种数字显示的二次仪表的同志们,觉得台湾的表头怎么样.想做这方面的代理.

网友D:
致楼主汪云:
一份价格一分货,台湾的表,我认为还可以吧!国产的也可以!只是你需要达到哪个级别的。精度,采样速度,稳定性,抗干扰等等!
如果你的要求高的话,建议你看看我们代理的美国红狮的仪表。
QQ:329360862/13370269729

全美首屈一指的面板仪表 您基本应用的最合适仪表!
Red lion的PAX是多功能、高可靠性的面板仪表。PAX拥有10种型号和许多选项,赢此可以满足您控制的各种要求。配有用户可调节的显示亮度,即使在日光直接照射下,显示数值也清晰可见,从室内低能见度环境到室外高亮度环境,它都是最佳选择。
特点:
1、明亮的、5位或6位数字,可变亮度,0.56"即11.2mm绿色或红色LED(计数器有8位数字可选)显示;
2、计数器(可选带预制比例脉冲输出)、速率表、计时器(可选带时钟卡)、电压/电流、温度、过程信号输入,以及应变仪表(称重表);
3、有PC利用方便的Windows编成软件,方便批量设置;
4、UL(UL508)认证,
5、可选的插入式输出卡:2/4路报警输出卡,模拟量输出卡,各种接口的通讯卡(RS232/RS485/DeviceNet/ModBus/ProfiBus-DP)
6、可编程工程单位转换
7、功能健/外部用户输入可编程
8、NEMA 4X /IP65防护等级面板
9、可选大屏幕显示器:1.5"和4"LED
10、CE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