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探尺问题

楼主(2006-08-02):
请问大家,最近我们高炉探尺时常出现数据跳变!!
其数据是通过编码器采集!!为了方便下面用了和利时DCS的LG软件显示数据,然后通过输出一组到我们下面的PLC施耐德进行处理,最终在电脑上显示出来!
   可是最近我的电脑上有时数据出现烂跳无规律性!!突然从1米。1。2米。2米等等跳到0或者其他数据!!速度很快然后返回!影响其操作!!但是我在上面观察LG上面数据却没发生变化!!看上去很稳!!请问是不是从LG到PLC这里问题!!难道是线路问题还是干扰问题??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及时处理!!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信号先从编码器上DCS然后再传给PLC,DCS信号正常,PLC信号显示有波动是吧?有两种可能,编码器送过来的信号就不正常,但是LG软件在显示时可能作了滤波所以显示不出来。还有一种可能,编码器到DCS段信号正常,DCS到PLC的信号受干扰或出现问题,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最好指针式)检测一下这段的电流或电压信号的实际值。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是干扰造成的.你看一下从DCS到PLC这段电缆是不是有破损或者是泡水了.测一下屏蔽对地的阻值.

网友C(2006-09-27):
编码器送过来的信号就不正常,大多数属于编码器的联轴器松动所致,所以设计的安装方式应该避免此情况的发生,另外,最好采用绝对值型的编码器

网友D(2006-11-06):
我们公司开始时使用的增量型编码器,干扰非常厉害,我们曾经换成双层屏蔽,也没什么效果,后来我们直接把增量型编码器,改成绝对值编码器,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也没有出现过干扰问题了。

网友E:
高炉探尺编码器应选用绝对值型的,我们提供的绝对值编码器已经成功用于济钢杭钢等多年,有需要资料的可以与我们联系:gemple@online.sh.cn上海精浦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