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一个关于DCS的概念问题?

楼主(2006-08-02):
上位机用工控机,工控机上运行监控软件,通过485总线直接获取下位机智能仪表和PLC的数据,这样的系统属于DCS系统吗?如果不是,确切的叫法是什么?

网友A:
SCADA数采系统

楼主:
但在上位机可以设定PLC的输出,数采系统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