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与工频电机有什么区别(转发)

楼主(2006-08-02):
一、普通异步电动机都是按恒频恒压设计的,不可能完全适应变频调速的要求。以下为变频器对电机的影响  1、电动机的效率和温升的问题
不论那种形式的变频器,在运行中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谐波电压和电流,使电动机在非正弦电压、电流下运行。拒资料介绍,以目前普遍使用的正弦波PWM型变频器为例,其低次谐波基本为零,剩下的比载波频率大一倍左右的高次谐波分量为:2u+1(u为调制比)。
高次谐波会引起电动机定子铜耗、转子铜(铝)耗、铁耗及附加损耗的增加,最为显著的是转子铜(铝)耗。因为异步电动机是以接近于基波频率所对应的同步转速旋转的,因此,高次谐波电压以较大的转差切割转子导条后,便会产生很大的转子损耗。除此之外,还需考虑因集肤效应所产生的附加铜耗。这些损耗都会使电动机额外发热,效率降低,输出功率减小,如将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于变频器输出的非正弦电源条件下,其温升一般要增加10%--20%。  2、电动机绝缘强度问题
目前中小型变频器,不少是采用PWM的控制方式。他的载波频率约为几千到十几千赫,这就使得电动机定子绕组要承受很高的电压上升率,相当于对电动机施加陡度很大的冲击电压,使电动机的匝间绝缘承受较为严酷的考验。另外,由PWM变频器产生的矩形斩波冲击电压叠加在电动机运行电压上,会对电动机对地绝缘构成威胁,对地绝缘在高压的反复冲击下会加速老化。  3、谐波电磁噪声与震动
普通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器供电时,会使由电磁、机械、通风等因素所引起的震动和噪声变的更加复杂。变频电源中含有的各次时间谐波与电动机电磁部分的固有空间谐波相互干涉,形成各种电磁激振力。当电磁力波的频率和电动机机体的固有振动频率一致或接近时,将产生共振现象,从而加大噪声。由于电动机工作频率范围宽,转速变化范围大,各种电磁力波的频率很难避开电动机的各构件的固有震动频率。  4、电动机对频繁启动、制动的适应能力
由于采用变频器供电后,电动机可以在很低的频率和电压下以无冲击电流的方式启动,并可利用变频器所供的各种制动方式进行快速制动,为实现频繁启动和制动创造了条件,因而电动机的机械系统和电磁系统处于循环交变力的作用下,给机械结构和绝缘结构带来疲劳和加速老化问题。  5、低转速时的冷却问题
首先,异步电动机的阻抗不尽理想,当电源频率较底时,电源中高次谐波所引起的损耗较大。其次,普通异步电动机再转速降低时,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减小,致使电动机的低速冷却状况变坏,温升急剧增加,难以实现恒转矩输出。
二、变频电动机的特点  1、电磁设计  对普通异步电动机来说,再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性能参数是过载能力、启动性能、效率和功率因数。而变频电动机,由于临界转差率反比于电源频率,可以在临界转差率接近1时直接启动,因此,过载能力和启动性能不在需要过多考虑,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改善电动机对非正弦波电源的适应能力。方式一般如下:  1)
尽可能的减小定子和转子电阻。  减小定子电阻即可降低基波铜耗,以弥补高次谐波引起的铜耗增  2)为抑制电流中的高次谐波,需适当增加电动机的电感。但转子槽漏抗较大其集肤效应也大,高次谐波铜耗也增大。因此,电动机漏抗的大小要兼顾到整个调速范围内阻抗匹配的合理性。  3)变频电动机的主磁路一般设计成不饱和状态,一是考虑高次谐波会加深磁路饱和,二是考虑在低频时,为了提高输出转矩而适当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2、结构设计  再结构设计时,主要也是考虑非正弦电源特性对变频电机的绝缘结构、振动、噪声冷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一般注意以下问题:  1)绝缘等级,一般为F级或更高,加强对地绝缘和线匝绝缘强度,特别要考虑绝缘耐冲击电压的能力。  2)对电机的振动、噪声问题,要充分考虑电动机构件及整体的刚性,尽力提高其固有频率,以避开与各次力波产生共振现象。  3)冷却方式:一般采用强迫通风冷却,即主电机散热风扇采用独立的电机驱动。  4)防止轴电流措施,对容量超过160KW电动机应采用轴承绝缘措施。主要是易产生磁路不对称,也会产生轴电流,当其他高频分量所产生的电流结合一起作用时,轴电流将大为增加,从而导致轴承损坏,所以一般要采取绝缘措施。  5)对恒功率变频电动机,当转速超过3000/min时,应采用耐高温的特殊润滑脂,以补偿轴承的温度升高。

变频电机可在0。1HZ--130HZ范围长期运行,
   普通电机可在:2极的为20--65hz范围长期运行.
   4极的为25--7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30--8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35--100hz范围长期运行.

网友A:
不错的,希望能看继续看到这样的文章

网友B:
不能白看!!!顶!!!!

网友C:
真的不错 ,挺厉害的,谢谢

网友D:
好棒,好棒呀,真的是好东西.但愿能经常看到这样的大作哟

网友E:
好贴,建议加精

网友F(2007-09-11):
新手上路啦!不错的贴子,收藏。

网友G:
还不错!给平时只注重变频器而不注重电动机应用场合的电气人员提了个醒!

网友H:
 不能白看!!!顶!!!
不错的贴子,收藏。

网友I:
总结的很好
4极的为25--7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30--8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35--100hz范围长期运行.、
    是个大至的参考,4极的我在职100HZ左右也能正常运转。

网友J(2007-10-30):
    "变频电机与工频电机有什么区别"

1、简单说:变频电机 = 输出电抗器 + 工频电机 ;
2、就是说变频电机的电抗比工频电机大,在制造时,铁心面积选用大,线圈匝数多,线圈分布有差别;
3、为了适应调速范围的需要,电机轴承、转子强度、转轴、等强度要高;以及低速时的冷却问题等;
4、所谓变频电机是否做到这些,值得怀疑???

网友:
负载是水泵是不是也的用变频电机啊

网友K(2008-03-29):
好参考材料哦,支持下

网友L:
其他原理写的不错,但现在变频电机已经达到120000转/分。他写的可能是以前的变频电机吧!

网友M:
这篇文章写的很好,很有见解                 我支持

网友N:
顶 好文章 感到非常地专业

网友O:
学习收藏,希望能多看到这样的文章。因为我们专业的知识太少。

网友P(2008-05-05):
用分辨的眼光看问题,说得也不是全对?

网友Q:
谢谢/各位高工指点.

网友R:
非常感谢楼主给大家分享资料!

网友S:
变频电机也可以工作在400Hz。

网友T:
本部专业维修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并于近日隆重推出上门维修服务,速度快,技术好,价格惠,是你理想的合作伙伴.

联系人: 程工

电话: 0512 61262172

网友U:
建议加入精华贴子

网友V:
学到东西了。。。。。。。。。。。

网友W(2008-06-19):
没听说过

网友X:
好东西.但愿能经常看到这样的

网友Y:
学习了,有值得在实际工作中借鉴的地方。

网友Z:
好!看过了

网友AA(2008-07-31):
不错,不错,又加深了了解.

网友AB:
呵呵

感觉这个是做伺服跟变频器的启蒙篇

网友AC(2008-09-17):
不错,开阔眼界

网友AD(2008-12-01):
我不懂也顶下,希望大家能写出来外行也看得懂的.

网友AE:
太好了!楼主是否知道直流调速电机和一般电机的区别?还望赐教!

网友AF:
依楼主所说用变频器驱动普通异步电动机,电动机的寿命会大打折扣的吧.

网友AG(2009-01-13):
帖子虽早,理论很精!

支持~顶起!

网友AH:
引用 网友O:

学习收藏,希望能多看到这样的文章。因为我们专业的知识太少。

网友AI:
好棒啊?          你没事教教我

网友AJ:
希望能看继续看到这样的文章

网友AK(2009-02-22):
现有1拖4同步板,非常适合设备间同步用,每个通道是独立的,偏置与范围都可调。电话:13863856956

网友AL:
好文章,收藏了

网友AG:
我也学习了,顶起

网友AM:
东莞运通工业器材有限公司是日本东方马达(Oriental Motor)一级代理(公司网站:www.ytam.com),供应、销售东方马达本公司还是日本正兴电机C&E(SEIKO),和泉电气(IDEC)、欧姆龙(OMRON) 、松下电工(Panasonic) . SMC气动元件、神视(SUNX)光电传感和韩国凯昆工控(KACON)一级代理商,此外公司主要经营的产品还有如日本三菱MITSUBISHI. PLC及变频器、 KOGANEI气动元件、 IKO. THK直线滑动系列,多摩川Tamagawa、信浓Shinano马达等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工业自动化元件。公司备有详尽的产品样本帮助您选型参考,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也会详细解答您的技术疑问。

销售工程师:阳明将 联系电话:0769-88998980-6020

传 真:0769-88998891 手 机: 13424741623/13649858576

E-mail:yta6020@yahoo.cn, 网 站:http://www.ytam.com

QQ号:975045052

地 址: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鸿福广场A座2008室(新城市酒店20楼)

网友AN:
顶 好文章,希望能看继续看到这样的文章

网友AO:
楼主阐述的详尽,全面,到位。谢谢

网友AP:
真的不错 ,挺厉害的

网友AQ(2009-03-26):
不错,很有见地,好东西!

网友AR:
不错,谢谢经常有这样的文章

网友AS:
very good,希望能看继续看到这样的文章

网友AT:
学习了,感谢楼主。

希望能经常看到您的文章。

网友AU:
变频电机可在0。1HZ--130HZ范围长期运行,
   普通电机可在:2极的为20--65hz范围长期运行.
   4极的为25--7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30--8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35--100hz范围长期运行.

实用!

谢谢!

网友AV:
顶了!写的非常好。。。。

网友AW:
在我身边的‘笑示’都说变频电机的基频都是50HZ。是吗?

直接问厂家,说要使用其他频率做机频的话要加价。真(第三人称)娘。骗钱的。就普通电机加个烂够风扇。

网友AX(2009-06-04):
太好了,一定要好好学习

网友AY:
谢谢了,总结得好,学习了。

网友AZ:
  很是值得阅读学习,文笔不错。

 40楼主说的120000转/分,真有这样的技术吗。

网友BA:
异步电主轴有200000转/分

据说德国人已能做100万转/分的微型电机

网友BB:
期望再来点具体的分析!

网友BC(2009-07-25):
好贴要拱起!

哈哈

另外 变频器专用电机 似乎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某本书上看到的 但是现在技术发展太快,不知是否有变化)

网友BD:
变频专用电机好像前几年听得多,现在很多电机都在标榜自己是伺服电机。

网友BE:
以前也是一直搞不懂,这从电机的那些数据可以区别是不是变频电机,看了以后就收藏。

网友BF(2009-08-25):
对:好工 关于

其他原理写的不错,但现在变频电机已经达到120000转/分。他写的可能是以前的变频电机吧!

 内容的回复:呵呵学习了!那能不能介绍下现在的变频电机那,也让大家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BG(2009-11-08):
谢谢,学习了变频器对工频电机的不良影响.

网友BH:
好文章!楼主继续努力!

QQ:263122562 益東

网友:
很不错,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BI:
  不错。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BJ(2009-12-16):
好东西啊,明白了不少,谢谢

网友BK(2010-01-21):
楼主您好,我是新手,请问一下电机额定最高转速2800转,在变频器带动下空载运行实际最高允许转速大概多少?如果转速过高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么

网友BL:
看你超多少   打个比方   你的额定转速是100    你开到140     没什么   开200   估计电机的轴承  就吃不消了

网友BM:
顶学习了希望能看在到这样的大作

网友BN(2010-07-07):
普通电机(湘潭产)可在:

          2极的为10--65hz范围长期运行.
   4极的为12.5--6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15--7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20--80hz范围长期运行.

网友BO:
学习了,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BP(2010-09-18):
不错

值得看,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BQ:
真的很不错,理论总结的很全面

网友BR:
变频电机可在0。1HZ--130HZ范围长期运行,
   普通电机可在:2极的为20--65hz范围长期运行.
   4极的为25--7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30--8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35--100hz范围长期运行.

现在变频电机的转速上限已超过20000RPM,0.1HZ以下运行肯定是要配编码器,类似伺服,最低可做到1RPM以下,不带反馈的话大约可稳定控制在0.5HZ条件下,再低性能就不会太好.

网友BS:
好文章  谢谢楼主了

网友BT:
电主轴是不是变频电机?

网友BA:
电主轴,就是把高速主轴轴系,装刀/拉刀机构,以及内嵌式高速电机集成在一起的一种机电功能部件。其关键技术在于轴系的精密加工和装配,高速轴承,散热以及高速电机。

按电机的类型,电主轴可分为异步主轴和同步主轴,异步主轴的电机当属变频电机,同步主轴的电机当属内嵌式永磁电机(IPM),是一种磁阻效应颇为显著的永磁电机,或者混合式电机。

网友BU(2011-04-20):
引用 网友BR:

变频电机可在0。1HZ--130HZ范围长期运行,
   普通电机可在:2极的为20--65hz范围长期运行.
   4极的为25--7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30--8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35--100hz范围长期运行.

现在变频电机的转速上限已超过20000RPM,0.1HZ以下运行肯定是要配编码器,类似伺服,最低可做到1RPM以下,不带反馈的话大约可稳定控制在0.5HZ条件下,再低性能就不会太好.

转速上限已超过20000RPM的电机应该属于高速电机了,和普通电机、变频电机都还是有些区别的,当速度很高的时候轴承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动平衡的问题等等啦。

网友BV:
从材料和性能角度上来说,变频电机也是有些指标的,

1,专门变频电机要采用专门的变频漆包线和绝缘漆,例如380V以下的变频电机的漆包线,要耐压测试,一般是普通漆包线的接近100倍的电压峰值抵抗力1600V(变频器谐波叠加容易产出高电压);通过耐脉冲试验,用大概2万HZ,2KV,0.025ms 上升时间和一定工作循环周期的测试脉冲测试,根据漆包线的抵抗能力和时间长短给出指数。再具体的忘记了,反正要有个及格的指数 才能称为变频漆包线。

2,变频电机常用的一个参数,恒扭矩范围,高的有写1000:1 ,例如设计额定频率是50HZ,就是在50/1000=0.05HZ-50HZ之间是可以恒扭矩的,这个在一些要求低速稳定的行业是很重要的,例如要求0.05转/分钟这样,很多时候伺服都达不到这种扭矩输出(特别是大功率)。还有一个恒功率。例如恒功率范围是2:1,那么电机就是可以到100HZ了。

国内的用户,也有很多简单的应用就是用变频器直接带普通异步电机,而且大部分都认为电机尾巴带了强冷风机就是变频电机,这样对于电机寿命来说影响很大,而且非常的耗电,因为电机发热是很厉害的,只是通过强冷散发了热量而已。中国工业耗电那么厉害,跟这些应用也有关系的。

网友BW(2011-08-30):
有用。谢了,对我的帮助很多

网友BX(2012-12-28):
好文章,看到了,就要再顶一顶!

网友BY:
多多益善,这样的文章出现,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