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新建一个项目?

楼主(2006-08-02):
刚刚装了SIMATIC STEP7 V5.2
但是每次打开时都显示:Cannot start the STEP7 Wizard.The default directory is
write-protected.
点击“file”下的第二项“New Project”Wizard时,不能新建,也会出现上述提示,这是什么原因呢?哪里写保护了?

网友A:
看看安装目录下的s7proj目录是否被设置成只读了

楼主:
怎么看啊
大哥
在SIMATIC Manager的Options >Customize 下没有啊?

网友A:
看文件夹的属性不会?选中文件夹,然后右击,选中属性。

楼主:
看过了,s7proj不是只读文件,我在SIMATIC Manager的Options >Customize 下把地址改了也不行。

网友B(2008-08-1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请帮帮忙

网友B:
看过了,s7proj是只读文件,但改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