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回零点可以使用光电开关或者微动开关吗?

楼主(2006-08-02):
正在做一个设计,其中升降机构回零点,本想采用限位开关或者行程开关,但是体积都太大,如果使用光电开关或者微动开关,不知道可行不可行,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可行,精度如何要看你选的什么器件了。

网友B:
可以应该没有问题,精确到0.1MM我用过接近开关和微动开关

网友C:
要看你是在什么机器上用咯!主要是机器的使用环境!如果环境好那就没有问题!如果环境差一点,呢就等着天天换开关吧!

网友D:
可以用霍尔开关试试,它对使用环境的要求比光电开关低,精度也很高.

网友E:
赞成楼上的,用霍尔效果很好,可以达到微米级的精度,不过不知道时间久了有无漂移。光开怕灰尘油污,接近开关的反应速度不怎么好,精度不超过1丝,另外浙江那个洞X什么地方产的接近开关不行,在某个临界点它自己就在0和1之间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