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

楼主(2006-08-02):
  李老师你好!我处现有一台西门子的变频器,型号为:MIDI MASTER30KW的变频器,故障现象为:上电显示“----”, 我检查过三相进线电源都正常,请问其可能引起的原因。这个系列的变频器有输入缺相保护吗?

网友A:
低电压或电源不正常

网友B:
欠压 有西门子问题可以交流QQ27911789 电话013736493966

楼主:
谢谢对我的支持。问题得以解决,就是直流电压检测回路问题。另外请教下,现有台富士P11-15KW的机器 被雷击了,主板烧坏了,其他器件检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换块主板后,,能够运行,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测量进光藕驱动电压不正常,但是其信号是直接从主板上过来的,而主板肯定是好的,不知李老师有何指点??静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