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6-08-02):
请教一下:
DDO模块中的“DDO”表示什么意思?都是什么单词??
谢谢了!!

楼主:
DRC应该是:
D:Digital
R:Relay
C:C型继电器输出

DRA应该是:
D:Digital
R:Relay
A:A型继电器输出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DDO:开关量直流输出模块

楼主:
premium大哥:
中间那个"D"是什么意思?对应哪个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