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样知道是哪两个绕组?

楼主(2006-08-02):
家用吊扇,两个绕组,一个启动绕组,一个运行绕组。他们有一个公共点。接线时,启动绕组得加一个电容。
怎样知道哪个是启动绕组,哪个是运行绕组。 (即用万用表测量,那个绕组的电阻大,那个绕组的电阻小)?(即启动绕组还是运行绕组电阻大)

网友A:
电阻小的是运行绕组

楼主:
楼上:为什么运行绕组电阻小。
如果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接反了,(即启动绕组当成了运行绕组,运行绕组当成了启动绕组,运行绕组接了电容)电机还转吗?
会不会烧坏吗?

网友B:
为什么运行绕组电阻小。
有没有大虾知道?

楼主:
运行绕组一定比启动绕组小吗?

网友C:
不一定,可以正反转的单相电机如洗衣机电机两个绕组就一样大。

楼主:
洗衣机电机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呢?
请大家积极发言!!!!!!!

网友D:
家用吊扇,两个绕组,一般相同,电阻相等,测三根线,与另两根线电阻相同的是公用线(零线).另两根是运行与启动.可接线试.一正转一反转.这是一般情况,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网友E:
家用吊扇两绕组阻值相等?不会吧!风扇反转就吹不出风了。洗衣机两绕组阻值是相等的,是因为洗衣机运行时需要正反转。

网友F:
qianjin: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2 20:32:00
楼上:为什么运行绕组电阻小。
如果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接反了,(即启动绕组当成了运行绕组,运行绕组当成了启动绕组,运行绕组接了电容)电机还转吗?
会不会烧坏吗?
不会烧的,可以先试一下,如果接错了转向会反了,改回来就行了。

网友G:
运行绕组的线粗,洗衣机为什么设计成那样,应该是电机效率比较高吧!再说,换向也很方便,应为它需要频繁的正反转,如果按照普通电机设计的话控制会变得很复杂,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网友H:
先以高阻抗绕组启动,1.启动电流小,2.转轴启动力矩小,不易损坏,和汽车1当起步道理一样。

网友I:
1、通常,正常工作情况下,需要正反向运行的单向电机,其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阻值相等。这是因为两个绕组用的漆包线线径相等,正反向需要的工作状况相同。比如洗衣电机,有的换气扇等。
2、反之,如果正常工作情况下,只需要一个方向运行的单向电机,其启动绕组电阻大,运行绕组电阻小。这是因为启动绕组用的线小,需要的仅仅是短暂的启动,运行绕组是维持正常工作用的,用的漆包线要粗些。这类最多,比如,常见的风扇(吊扇等)、单向抽水泵等等。

楼主:
启动电容一般选择耐压多少伏,多少微法的?有什么窍门?

网友I:
耐压一般大于400伏就行了,容量与电机功率有关,有正比关系。一般依据原来配置的大小进行更换,时间旧了,容量减小,电机会启动困难,运转无力。

楼主:
感谢各位精彩的解答!!!!!

网友J:
启动的电阻大一些啊!

网友K:
电阻大一些的是启动绕组。

网友L:
电阻小的是运行绕组,电阻大一些的是启动绕组。

网友M:
启动绕组电阻大

楼主:
家用吊扇,两个绕组,一个启动绕组,一个运行绕组。他们有一个公共点。接线时,启动绕组得加一个电容。
怎样知道哪个是启动绕组,哪个是运行绕组。 (即用万用表测量,那个绕组的电阻大,那个绕组的电阻小)?(即启动绕组还是运行绕组电阻大)

咱那丽好马!!!

网友(2007-09-14):
一般的小电机启动绕组阻值多大啊?几十欧还是几欧啊?

网友N:
同意刘方的说法,启动绕组阻值大。

网友O:
 精彩的讨论,

网友P:
 启动绕组线径比较细所以阻值比较大

网友Q:
 启动的电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