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对电机减速控制

楼主(2006-08-02):
频率是不是要慢慢的下降防止产生大的回馈电流,如果有回馈单元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关掉变频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地方!!如果需要制动的负载就要慢慢的下降!如果没有要求!你可以直接关变频器!!或把变频器设成自由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