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CNC机床加工时丝杆有异响

楼主(2006-08-02):
当机床运行到丝杆顶端时,伺服电机就会异响.经检查丝杆轴承正常,伺服电机OK,连接套已锁紧.

网友A:
你的丝杠有多少长,有多粗,驱动的负载有多少负荷?多有关系的?

网友B:
到底是电机响还是丝杠响啊

网友C:
检查一下丝杠顶部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有无毛刺。

网友D:
看一下伺服驱动的扭矩值再做判断吧

网友E:
可能是丝杠卡涩,也可能是伺服驱动器PID没调好.

网友F:
可能有间隙.

网友G(2006-10-28):
也可能是共振

网友H:
可以先使电机托开丝杠,手动盘一下丝杠,看到端部啥感觉。

网友I:
到底是电机响还是丝杠响

网友J:
首先看一下你所用的丝杠型号,计算一下与电机惯量是否匹配。
你们的传动是直联还是中间有过度阿?是不是中间没有辅助支撑而造成的?

网友K:
据我的经验应该是滚珠丝杠的前、中、后三点安装的位置不同心,拖板走到顶端时憋劲,电机的负载过重且轴端径向受力过大造成的

网友L:
hqj:  据我的经验应该是滚珠丝杠的前、中、后三点安装的位置不同心,拖板走到顶端时憋劲,电机的负载过重且轴端径向受力过大造成的
 应该是这位大哥说的那种情况吧!

网友M:
to 安培: 你说的丝杠顶端是什么概念,是接近电机的那端么?如果是电机的远端,就是丝杠和导轨的平行度有问题;如果是近端,可能是丝杠和导轨不平行,或者是电机的轴心和丝杠轴心严重偏离,让搞机械的调整。

网友N(2006-11-27):
把电机丝杠分开让电机空转不就知道是哪里有异响拉
在用手转动丝杠看一看不就知道是不是丝杠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装配。润滑的问题等。。。逐个排除

楼主:
电机与丝杆间有弹性连接器,工作台走到电机端,连接器会发出响声,丝杆与电机脱离均转动正常.

网友O:
应该不是机床装配的问题,因为机床出厂前是严格控制了各个轴的同轴度,平行度的,是达到了出产标准的。用户使用过程中机械参数可能会变,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按照出厂说明书里面的机械参数,用仪表重新测,对比结果是否有误差,可以帮助找到事情根源,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拆机,节约时间,不必造成更大的影响。
从经验来看应该是使用过程中丝杆变形或是丝杆轴套(靠近电机端)经过振动固定螺钉轻微松动,一般进行简单的机械调试就能排除故障。

楼主:
   同意你的说法,机床在装配上应没有问题,丝杆变形有点不可能,此机床是新机,我重新安装了一次弹性连接器,此现象目前已消失,感谢各位给予的帮助!谢谢

网友P(2007-11-12):
是否软限位参数被不适当地改动了设置,以致丝杠螺母走到丝杠尽头与防护尼龙挡圈挤压,而恰恰连轴器松动后出现打滑发出的噪声---由于打滑而没有出现过载报警。但,如这样,你以前每次出现这种情况后应该会出现定位偏差过大。

网友Q:
如果确认丝杆安装没有问题的话,请调整伺服参数。如果你是FANUC可以用FANUC SERVO GUIDER测试一下

网友Q:
不好意思,发错了
应该为FANUC SERVO GUIDE
如果确认丝杆安装没有问题的话,请调整伺服参数。如果你是FANUC可以用FANUC SERVO GUIDE测试一下

网友P:
用FANUC SERVO GUIDE测试一下
----非机床厂的未必有此软件工具,就是有,也未必有测试时所需要的隔离器。还是找FANUC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Q:
有PCMCIA卡,用网线连到电脑,然后设置IP就可以了

网友R(2008-01-01):
可能和伺服增益有关系,调整相关参数试试

网友S(2009-01-11):
是机械问题,可能是丝杠端部的尼龙圈被挤压紧,也可能是机械在丝杠上部位置处由于某种原因而阻力过大,或者是丝杠刹车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