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上采用变频器和PLC控制的疑问

楼主(2006-08-02):
在桥式起重机上使用变频器和PLC来控制。变频器的抱闸输出信号是否需要进PLC然后通过PLC来控制机械闸,还是直接控制机械闸好一点?

网友A:
你说的意思好象不太准确,变频器减速停机为电气制动,由变频器参数设置决定,机械抱闸信号由控制回路输出,应由PLC输出控制。

网友B:
由变频器直接控制!用PLC不安全!!

网友C:
能否描述清楚些!就向一楼说的你说的意思好象不太准确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2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A:
TO自动化老菜鸟: 变频器多功能端子信号输入PLC,然后由PLC输出控制机械抱闸。应该是安全的。而且PLC内部可作成一系列的故障判别及保护功能。

网友D:
我们做一般是由传动装置做抱渣信号,PLC做辅助保护

网友E:
有两个方案:1、用PLC控制;2、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F:
变频器多功能端子信号输入PLC,然后由PLC输出控制机械抱闸。应该是安全的。而且PLC内部可作成一系列的故障判别及保护功能。

网友G:
ACS800有机械抱闸功能

网友A:
To泰山变频;你们也是这么做的,这样应该很安全的.

网友B:
凡是能用在起重上的变频器,都带有完善的抱闸逻辑,用变频器的输出来控制抱闸。拿一个简单的抱紧动作来说,变频器减速,当频率低于某个阀值(比如5HZ),变频器会给出抱闸动作信号,然后频率保持一个可设置的时间来保证抱闸动作完成,然后频率清零。
整个设计安全性很高。

对于具备抱闸逻辑的变频器,如果这个抱闸动作信号接到PLC,然后由PLC来控制抱闸动作,毫无用处地增加了一个中间环节,这是违反安全性的根本原则的!如果线断了怎么办?有人说PLC内部可作成一系列的故障判别及保护功能。那不是不可以,你只管采集就是了,但是控制却不要多此一举。

对于不具备抱闸逻辑的变频器,采用PLC也许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这种变频器应该不被允许用在起重行业的。

此外,对于抱闸的阈值,大家说,由变频器判断还是由PLC判断,哪个快?哪个准?哪个更可靠?

网友A:
变频器到PLC线断?哈哈,哪天钢丝绳也会断。我看到国家级的设计院的图也是将信号从变频器输给PLC,然后有PLC控制制动抱闸的,他们也错了吗?

网友A:
我手上就有这类图纸。

网友H:
这个设计院的图纸也没错,不过这个图纸是在以前的变频器基础上.
现在的起重机用的变频器加上新的功能后(比如AB的力矩测试软件),以及现在的变频器逻辑控制功能比以前强大了很多,就可以不用PLC了.可以很安全的使用变频器单独控制了.

网友A:
变频器为安川G7,图纸是新的。哈哈

网友A:
制动控制不经PLC当然没什么错,好象也不存在哪个优,哪个劣,设计人员决定吧,只是将信号输入PLC做各种保护为好。

网友B:
TO: 816

不要迷信设计院。
90%设计院的人其实并不懂他们设计的是什么。我经常和他们打交道,知道。

网友A:
也不是迷信设计院,只是这种设计确实没什么问题,使用过程中没发生问题,可靠。

网友B:
TO:816,
现在PLC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所以也不能说使用中一定会发生什么问题。不过凡是增加了中间环节的,都只能降低可靠性。此外,如果控制要求高,比如说电梯中的客梯。要求舒适度。那么抱闸控制就要非常准确地知道抱闸前后电机的出力,不能出现震动。如果抱闸控制由变频器来做,因为变频器知道它输出的电机力矩是多少,所以可以控制得很快很准。但是如果加入了PLC,要么它采集了变频器的抱闸信号,PLC做个中转。这么做其实还是由变频器做抱闸控制,只不过多了一个中间环节。要么PLC通过通讯等方式采集变频器的数据,然后做抱闸逻辑控制。通讯是肯定有延时的,从变频器接到PLC的读指令,到把当前的力矩值回复给PLC,到PLC真正把该值读到内部的寄存器里,然后花至少一个循环的时间执行PLC程序并运算出结果,然后输出到DO模块控制抱闸。加起来咱就算200毫秒吧,对于电梯来说,这就是一个“窟嗵”。而对于变频器,那只是一个硬件运算的时间。

此外,对于国家级设计院的水平,最近刚好有一个让我差点吐血的事例,说出来供大家一笑:某直辖市里的一个国家有名的设计院,给变频器设计了一个旁路(变频器是一拖一的),结果盘厂安装完,一动作就报短路。那个设计院的还很郁闷地问我:软起动器不就是这么设计的吗?启动完毕就旁路啊!
大家笑笑就行了,别传出去,否则我惨了!设计院的人也是我们的上帝啊!

网友I:
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有抱闸信号输出的功能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大家多讨论,互相学习。

网友J:
老菜鸟的说法是对的,对于普通的变频器是不能够使用在提示系统中的,而对于提升系统专用的变频器是具备了制动抱闸功能的。将变频器的制动信号再输入到PLC实属没有必要,这样做只能增加一个故障点。

网友K:
下面引用由XUE-816在 2006-8-7 15:10:00 发表的内容:
  变频器到PLC线断?哈哈,哪天钢丝绳也会断。我看到国家级的设计院的图也是将信号从变频器输给PLC,然后有PL…
--------------------------------------------------------------------------------------------
权威的做法有时不一定是最好的!!!!

网友A:
PLC将收集到的信号做各种保护。

网友L:
我们要的是PLC的稳定性!

网友A:
变频器到PLC信号有:多功能信号故障检测、制动器命令、零速、运行 PLC到变频器信号:速度控制、松闸确认、复位等。 PLC保护功能:电源起升断路器检测、电源接触器开路故障、电源接触器闭合故障、起升上下限、电动机过速保护、变频器故障检测、制动单元故障、制动接触器开路故障、制动接触器闭合故障、制动器限位开路故障、制动器限位闭合故障、电动机过热故障等。

网友M:
个人看法:
    1、如果用的是起重专用变频器,则制动完全可以用变频器控制,PLC采集检测
    2、反之则用PLC配合变频器多功能端子控制。

网友A:
pest:同意这种做法,但信号还需输入PLC为好!

网友N:
本人认为,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起重机没有必要用PLC,现在很多变频器的部分功能就是向PLC发展的,可以自编程,如ABB的,有时候很迷惑,不用吧,要求了,用吧感觉是浪费PLC.

网友O:
尽管可以采用PLC控制抱闸,其控制信号的发出点都是变频器.此时PLC只是起一个过渡作用.
如果信号不采自变频器,我无法想象如何去克服启动和制动时的溜车现象.此观点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P:
对于抱闸的控制,我们一般是PLC采集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子信号,判断当前变频器的工作状态,决定抱闸的吸合与释放,

网友Q:
支持老菜鸟,顶一下!

网友R(2006-09-18):
俺们单位的桥机是由变频器控制的,PLC只是负责对信号的确认

网友S:
800的内置抱闸制动不适用于起重行业

网友T:
我也支持用PLC控制抱闸线圈,这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可以防止溜钩现象发生,起动时让制动器晚0.5秒左右松闸.

网友U:
还是进plc的好!安全性会更高!

网友V(2006-10-23):
建议用变频器自身控制!QQ群13481299

网友W:
还是进plc的好!

网友X:
制动器控制是桥机安全保护系统中的相当重要环节.应当用PLC.这是有教训的.

网友Y:
都进,呵呵

抱闸控制由变频器控制,

抱闸信号进plc另做他用,ok?

网友:
能说一下具体控制过程吗?
我以前做天车制动的 ,现在做变频就是用不到一起》

网友Z:
抱闸控制由变频器控制,PLC要监测报匝状态,
等等,自己看书啦

网友AA:
 大部分都是采用变频器的保护接点输入到PLC。然后由PLC控制抱闸接触器的。当然也用专用的变频器直接控制抱闸的。不过很少。我QQ:43767650。希望从事起重机的朋友加我QQ做朋友。

网友AB:
从安全性能和实际的使用效果来看,当然是使用变频器要控制的方案好,没有滞后,而且机械抱闸工作是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速度在一个可以人为设置并且精确到达的时候才动作,PLC的控制方式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落后的方式,从实际的使用效果来看,不怎么样,而且有可能PLC出现问题让机械抱闸,而变频器还在正常的输出,也就是说,可能电机正在1000RPM/min的速度运转,机械抱闸突然动作,如果这个时候挂着个几吨的东西??。。。。。
不过话说回来,安川的G7实在不怎么可能价格比较低,其他的。。。

网友AC:
如果制动器可以提供打开或闭合制动器的信号建议将此信号返回PLC处理,控制制动器的信号还是由变频器提供

网友AD(2008-10-07):
如果你的变频器使用的是起重机专用软件,建议你用变频器输出直接控制,这样性能会很好,如果不是,我建议你用PLC输出控制比较保险.

网友AE:
具体用哪个不好说,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使用的是ABB变频器的话可以直接使用Break-lift功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用PLC进行控制的话也是可以的。但何必在增加程序呢。

网友AF:
“变频器的抱闸输出信号是否需要进PLC然后通过PLC来控制机械闸,还是直接控制机械闸好一点? ”

1、我反对把变频器用于起重设备,因为不节能,不能发电制动,抱闸与电机独立分别控制容易溜钩,是个不安全、不可靠系统!

2、如果用了变频器,抱闸交流工频电源独立供电,用检测电机电流信号直接控制抱闸接触器,简单说电机有电流工作,抱闸打开,电机没有电流不工作,抱闸制动;

3、变频器输出频率f设置下限频率,最低不能低于(额定转差×P/60)HZ,即保证转子转速是零速时转矩为额定转矩!

4、严禁“用变频器的抱闸输出信号”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