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机和热过载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6-08-02):
各位先学:我有个有趣的问题,我茫然啊!就是电机如果是5千瓦,他的热保护是选它的启动电流,还是运行电流.今天有工程师说是启动电流,应该是电机的实际电流才对是吧!

网友A:
热继电器的整定值一般选择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

网友B:
热继电器的整定值看你用在什么条件下!!一般选择为额定电流的1.05-1.5倍

网友C:
热继电器是反时限保护,选择新旧国标有两个标准.1.1-1.25 0.95-1.05 .

楼主:
谢谢毕工及各位!也就是说要选择它的1倍就够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