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问题请教

楼主(2006-08-02):
各位师傅好!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麻烦你们帮我看看.
    该图是电机控制原理图中的部分示意图.
    在图上,K代表DCS中的ARM55D端子板中的一个继电器输出点,当选择开关S打到A点时,表示马达可以在DCS上启动,调试时DCS启动、停止正常;当选择开关S打到B点时,表示马达可以现场启动,按下现场按钮"start"时马达启动,此时应该K不闭合,但实际情况K已经闭合,且DCS不能将K断开,我怀疑是220V的电压使K闭合了,不知道对不对?
现想问一下该ARM55D端子板中继电器输出点有没有什么条件限制?(比如电压不能高于多少、能否使用交流电等等?)
    谢谢!

网友:
220V电压不会使ARM55D的继电器触点动作,它只接受DCS的DO信号.
请查DCS的这个DO信号的动作条件,可能是马达启动后的运转应答信号输入到DCS后由于控制连锁条件/程序错误引起.

网友A: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很多DO点为带24V或220V电源的 为了人身安全 将DO点分为24V和220V电源的 最好使用中间继电器 但是这样多了一个故障发生点

DO板卡分常开/常闭点 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判断

你的意图 我看得不明白 但是这样的操作很简单的

网友B(2009-02-10):
朋友你所说的可能是~~自动状态和手动状态...如果你在手动状态启动不了电机的话~~我建议你先把电机控制原理图纸拿在手上好好看看~~

看看电机有没有与其他设备连锁~~看看他要在什么情况下才来负载启动...至于你说按下现场按钮"start"时马达启动,此时应该K不闭合,但实际情况K已经闭合,且DCS不能将K断开~~

我认为你可能是线接错了..或则仔细在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