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WINCC中设定的时间转换成PLC定时器的值

楼主(2006-08-02):
在WINCC中,我们设定的时间,例如:XX分钟,在PLC的定时器设定时间项要求的是BCD码加时间基数,请问,如何把WINCC中的时间转换成PLC定时器中的BCD码(最好附加程序)?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对于使用s5#time的方式先把设置时间数(int)在plc程序中进行bcd转化然后写入定时器

网友B:
可以在PLC中作个功能块,在HMI中输入实数,代表秒数。这样更方便。

楼主:
定时器采用的是s5#time,时间数(int)在plc程序中可以进行bcd转换,那这个时间基数呢!

网友C:
S5TIME类型,你把整个字里面每个位代表的意思看看

网友D:
做时间转换程序

网友E:
WINCC中的数值乘以1S,我用过,可以的

网友F:
3楼正解
西门子的东西千好万好,但是定时器确实太垃圾了.
最好是自己做定时器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