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传送的设计[求助]

楼主(2006-08-02):
大家帮个忙:

检测产品:铝制药品盒(大概尺寸40*50*5mm)

设备功能:产品全自动耐压检测

设备要求:1,全自动上下料;
         2,全自动分检(合格,不合格自动区分)

测试流程:
         1,产品从上一个工位具体位置自动运送到检测设备上来(我们要做的),放到指定位置.
         2,然后通过对产品内部通入一定压力的压缩空气,看爆破与否,如果没有爆破则合格,如果爆破,则不合格.
         3,合格品则放入指定位置,进行下一个流程工作,不合格放到另外一个位置,等待处理;

测试难点:
         1,产品大小略有区别,位置如何固定,上下左右又如何确认(因为要确认充气口),如果位置不对,又怎么调整?
         2,产品材质比较薄,在运送过程中不能破坏产品,怎么办?
         3,四个产品同时检测,如何实现比较方便!

请大家多多帮忙,俺是大头,不想头大了!

楼主:
大家帮个忙啊!

网友A:
铝盒很轻的,可否考虑用吸盘(负压)
难点在于充气时的连接.

网友B:
看起来是一个很复杂的设备
你最好分成几个部分来考虑
自动上下料用机械手可以完成

楼主:
1,是按照几个部分来的!
2,难点是产品大小不同,位置固定就有差别,充气时很难把握位置!

怎么才能确定好,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

网友C:
可否将冲气口做在一可X、Y方向移动的table上,用步进马达驱动;在加一触摸屏根据你产品规格不同选择不同的参数,如果还要四个同时检测,结构应该就比较复杂了。这样做估计造价不低
小弟浅识,贻笑大方了

网友D:
发个照片再说

楼主:
这两天忙,没来看,谢谢各位了,不知道怎么做啊

网友E(2006-09-02):
,难点是产品大小不同,位置固定就有差别,充气时很难把握位置!?
同时生产吗,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同时测的四个产品大小不同?有多大差别,另外你的检测方法不对,不可以检测破裂。我们做过类似的,欢迎与我交流,e-mail:raobinxun@yahoo.com.cn qq:40655195

网友F:
我们做过相似的,没具体图片不好说,你可以参照英国编的自动化图例一书,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G:
zjxuefeng
铝盒很轻的,可否考虑用吸盘(负压)

用吸盘可行性比较好.
上下料采用相同装置使其模块化.
测试装置主要是确定定位.耐压测试按照传统工艺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