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总线电缆磨断了怎么办?

楼主(2006-08-03):
总线电缆磨断了怎么办?必须整根换吗?

楼主:
没人理a?

网友A:
用在什么场合?

我们有一款用于机器人的超柔电缆可以代替,型号规格:F-STP-120Ω 2×2×22AWG.

hdsr178@yahoo.cn

楼主:
生产线上啊,有二十几米长

网友B:
换整根,越长就要越小心。还是换整根吧

网友C:
不必要,你只要 在断的地方 用个接口就可以了,或者加个交换机,这样还有利于通迅的速度